请教一下680挂微单只是用来拍照,用舵机云台可以吗

楼主(2014-10-01):
飞越680机架,sony5N相机,只是用来拍照片(快门调快点应该可以防抖),能够控制俯仰就行,2轴3轴的太重,机架也承受不了。在论坛搜索了一下,好像这方面的信息非常少,舵机云台虽然已经是过去式,但是便宜嘛,个人觉得拍照片应该可以满足要求。望各位模友不吝赐教!祝节日快乐!

网友:
拍照还用云台干嘛。。
舵机云台用高速舵机也没那么差,但是高速大扭力舵机又不比无刷便宜。。

网友:
来学习一下,节日快的

网友A:
拍照片完全够用,我就有一套视屏不行照片完胜。不过现在闲置了,有兴趣低价给你。

网友(2014-12-21):
引用 网友A:
拍照片完全够用,我就有一套视屏不行照片完胜。不过现在闲置了,有兴趣低价给你。

能装sony 5n不?有兴趣

网友B:
可以,我就是舵机云台,省力还可以俯仰 控制水平。经常拍。不过我用的机架是700 。680 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就是舵机云台,省力还可以俯仰 控制水平。经常拍。不过我用的机架是700 。680 也够了。

嗯, 请教一下您现在用的是哪一款舵机云台?我现在的这个装微单有点不合适

网友:
你这个云台一看结构质量就比较差,,我还买过一款一百多的更差的,实际使用,屁用没有。后来在某宝继续找到这个,MCX3V5,舵机力量大,结构有效率。平常只用俯仰够了。你看清楚这款规格,看650是否合适,方正我的700很爽,装上5n,十一分钟没问题!!!看我头像 700四轴!

网友(2015-02-09):
足够使用
我一直用舵机云台拍照片的
四轴挂舵机云台
飞行时间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