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连在鹰眼锐视上的视频跟底片一样

楼主(2014-10-01):
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求助?卖家说有可能是显示器的接收坏了,有可能吗?图传和显示器不接天线都很容易烧坏,是吗?这回折腾死人了。

楼主:
搞得人郁闷啊

网友A:
山狗有反转模式吗

网友B:
先去检查显示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原来是单色显示了,还以为是有胶片般的效果。先看看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或者是哪根线没接好

网友D:
明显的频道没对好。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去检查显示器是否有问题

谢谢,卖家说显示器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单色显示了,还以为是有胶片般的效果。先看看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或者是哪根线没接好

谢谢,原来这叫单色显示,长知识了。就接两根线而已,我实在想不到还有哪里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的频道没对好。重对

32个频道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狗有反转模式吗

啥意思?没看到有呢

楼主:
我还想把山狗输出到电脑的视频采集卡上,这样接线,屏幕上好像有闪烁信号,没有画面。求高人指点。

楼主:
这现象山狗本身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使用鹰眼锐视的AV3直接接电视机顶盒黄线看看 如果没有图像或图像不好就是屏幕坏了 如果屏幕好就直接接山狗 如果有图像就是图传坏了 如果没有就是山狗坏了 一项一项的排除

网友:
接电视机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