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基本没双桨,正飞双桨严重。问题出在那里。

楼主(2014-10-01):
450的有副翼,出现了上述问题,无论怎样调连杆,问题依旧。更换了主轴,横轴,横轴胶圈,SF混空臂上的12个法兰轴承,大桨夹里的2个4*8*3轴承和2个4*7*2.5轴承,推力轴承没换,目视中联、大桨夹都没问题,两支大桨的桨根有较大差异,曾经以为问题出在这里,但换另一幅平衡好的大奖问题依旧。

网友:
目视不准

网友:
两边螺距是否一至

网友:
中联胶圈老化

网友:
螺距间隙、然后桨叶安装部位的上下间隙,仔细检测。

网友A:
倒飞都能看出没双桨,这水平,这不应该是问题呀~

楼主:
这个换新的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飞都能看出没双桨,这水平,这不应该是问题呀~

也就倒飞悬停的水平而已。最怕是大桨夹或中联变形。如果真的是这两样东西,就不换了,将就一下算了。

网友A:
双桨震动,将就不太好吧~

网友A:
有副翼最关键在于SF臂上臂的稳固~

网友A:
冰人出了一款解决450pro SF臂上臂的改装件~

网友A:
如果双桨不严重可以无视,要么就上无副翼,旋翼头零件少些,跳起来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人出了一款解决450pro SF臂上臂的改装件~

叫啥名字

网友:
无副翼正飞无双桨,倒飞轻微双桨同问

网友:
建议lz在没有风的情况下观察有没有双桨
问题不大,能飞就行

网友:
拿住飞机的旋翼头,拉扯 推动 看看大齿轮会上下运动不,有时候飞机飞久了。或者本身设计问题,有虚位1mm的虚位浆距变化很大的。
而且正飞往上拉,倒飞往下,形成的螺距不一样,就很容易双桨,看看咯。

网友:
横轴弯了,或者桨夹球头臂弯了

网友:
换对大桨试试,桨的做工有差异的,正反面的扭曲程度可能不一样。

网友:
怀疑连杆的长度不一致。如果用的不是一体连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