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Pro终于装好了

楼主(2014-10-01):
终于在国庆长假前把这部买了4个月的飞越450装好了,之前有装好飞过一次,觉得锁尾不稳,不太确定是尾波箱还是蟹爪间隙大的问题。觉得双尾推的波箱比较好,买了一个富丽的,波箱配合精度还不错,很顺滑,不过附带的蟹爪摆臂间隙很大。试机时旋翼头在慢慢停机的过程中抖动很厉害,找了4个脚垫装上后好了很多。我觉得是主轴轴承的问题,这款轴承座的尺寸是5x13x4的,径向的晃动比较大,打算换成5x11x5的轴承看看是否有改善,得买新的轴承座了。不得不说说神舵215的虚位,新的也就飞了7,8块电的样子,已经感觉到明显的虚位了,亚拓450L上的舵机炸了2次都感觉不到明显的虚位。
补发两张电调的图。

网友A:
大轴承版的主轴固定座是后来的升级件,应该比老款的好啊,虚位确实大的话,你可以先换好轴承试下。别买1块一棵的垃圾轴承。

网友:
最后一张非常漂亮,像是画的一样

网友:
直升机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轴承版的主轴固定座是后来的升级件,应该比老款的好啊,虚位确实大的话,你可以先换好轴承试下。别买1块 ...

是这样的啊,那我去买两个贵一点的轴承试试。

网友B:
什么电机?

网友:
漂亮啊    曾经在此飞机和车纠结   最后买了车    迟早买回来 哈哈

网友:
冰人大轴承版貌似也那样

网友C:
电机是用460M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机?

亚拓3S版的460MX。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用460MX吗?

是的,3S版的。

网友:
你那215舵机是新版的吧,看来新版的舵机确实不如黑色旧版货啊

网友D:
尾桨不错  咋弄的  照片也很好看

网友:
好漂亮啊~~配置好给力啊!

网友:
唉,看见450我就想起我飞丢的450,今天果断又入了一个,值可惜了我的电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桨不错  咋弄的  照片也很好看

黑色太单调,贴了几道胶带,剪刀剪的。

网友:
顶起,我也有个飞跃的,

网友E:
敢问楼主你的接收机是藏在机身里面吗,电机线也在里面?这样调机时会不会不方便啊 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敢问楼主你的接收机是藏在机身里面吗,电机线也在里面?这样调机时会不会不方便啊 新手

电调放在前面,电机线从前面侧板孔伸出,很容易拔插的。接收机放在肚子里,只要确保接线是正确的就没问题,不会影响调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放在前面,电机线从前面侧板孔伸出,很容易拔插的。接收机放在肚子里,只要确保接线是正确的就没问题 ...

谢谢,正愁接收机没地方放呢

网友:
好漂亮啊,正在存钱中

网友F:
我也 准备入 这款机型     新手装机  调试 难不难啊   身边没老鸟教啊

网友G:
敢问楼主  电调用的什么的 ?我配的V3 50A 飞6S  才发现 电调没法装进机身

网友H:
你的脚架避震圈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 准备入 这款机型     新手装机  调试 难不难啊   身边没老鸟教啊

新手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多了解,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敢问楼主  电调用的什么的 ?我配的V3 50A 飞6S  才发现 电调没法装进机身

电调也是好盈V3的,空机版的塑胶板是封闭的,放不进电调,要么把它锯断,留下最上面的板和下面的头罩位,这样前方的空间就可以伸出电调了。还有就是买飞越的两个铝合金件来换,我是买了这个。电调用双面贴贴在前方侧板上,电机连线从前面折弯,电机线从侧板孔穿出,电源连线从另一个侧孔穿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脚架避震圈哪里买的

这是之前华科尔450上的。买了几个飞越的脚垫,孔径太大,装上是松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之前华科尔450上的。买了几个飞越的脚垫,孔径太大,装上是松的。

淘宝上面卖的都是分体脚架垫圈,我一直在找这个圈子。淘宝上都没的卖。只能羡慕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上面卖的都是分体脚架垫圈,我一直在找这个圈子。淘宝上都没的卖。只能羡慕你了

我买了飞越的,雷虎的,都是孔径大,就差富丽的没买了。
不过我现在在脚架上裹上双面贴,脚垫就将就装上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调也是好盈V3的,空机版的塑胶板是封闭的,放不进电调,要么把它锯断,留下最上面的板和下面的头罩位, ...

朋友方便给个图吗   我空间思维能力不是很好  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朋友方便给个图吗   我空间思维能力不是很好  先谢了

图补发在主贴子里面了。

网友:
这个布局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飞越的,雷虎的,都是孔径大,就差富丽的没买了。
不过我现在在脚架上裹上双面贴,脚垫就将就装上 ...

富丽的也大。我空机就是富丽的

网友H:
飞越螺丝不行的。赶紧换。看你的帖子我也学到了。你用的不少东西都是亚拓。

网友I:
神舵是需要吹出了来的

网友J:
这个大齿是啥的  为什么我的飞越的大齿转起来稍微有点波轮  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215虚位很大,不过价格才是他的优势

网友K:
飞越啥时候变得这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越螺丝不行的。赶紧换。看你的帖子我也学到了。你用的不少东西都是亚拓。

我也觉得飞越螺丝不好,下次买点好螺丝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神舵是需要吹出了来的

买神舵也是因为在论坛看到大家都用这个,新手都是跟风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大齿是啥的  为什么我的飞越的大齿转起来稍微有点波轮  有什么影响吗

之前给亚拓买的配件,斜齿盘,我把飞越的换了。我的那两个飞越的齿盘都有注塑变形,转起来就看得到是不平的,会带来多余的震动,所以我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越啥时候变得这么漂亮?

之前空机配的那个头罩炸坏了,就从新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飞越螺丝不好,下次买点好螺丝换了。

是垃圾。没拧几次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神舵是需要吹出了来的

同感.

网友:
我知道你的是亚拓,我现在用的也是亚拓大齿盘,但是我中心座还是用富丽的我感觉转起来还是不平整,不知道换亚拓中心座和小齿盘会不会好点。

网友:
好机啊,祝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多了解,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呵呵 是啊  反正 没事 慢慢 装机 慢慢 调试 坛子里各种乱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