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富斯9(ER9X)设置zyx

楼主(2014-10-01):
各位大神能教教小弟用富斯9(ER9X)设置zyx吗,求zyx与接收的接线图和遥控器参数设置,QQ1027991093,感激不尽!!!!

网友A:
能问一下zyx是什么东东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问一下zyx是什么东东嘛?

。。。。。。。。无副翼ZYX三轴陀螺仪

楼主:
zyx三个灯长亮,只有油门推摇杆,其它的舵机都无反应。。。。。。

网友B:
朋友,你好,我只用过富斯er9x设过450有副翼,无副翼还未开始研究,在使用过程当中,450是飞起来了,但还是感觉有个地方没设好,斜盘舵机运动感觉有点怪怪的不好调,然后在大机上试也是感觉还是很好,就未继续研究了,周围没人用,一个人研究难度大,最后还是退回到原厂程序设直升机方便些,偶尔用er9x飞下简单的4通固定翼,你问下我那个贴子中 的有些朋友吧,他们有的好像是用er9x飞无副翼4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好,我只用过富斯er9x设过450有副翼,无副翼还未开始研究,在使用过程当中,450是飞起来了,但还是 ...

恩恩,谢谢了

网友:
你问下huchenfan朋友吧,他是用er9x设无副翼的,不过他是陀螺仪是beas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