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家,这样用B6修复电池可以吗?

楼主(2014-10-01):
新手给大家先报配置:
电机:朗宇2212 980kv X 6
电调:好盈40A X 6
飞控:DJI NAZA M V2
遥控:天9II
Osd:DJI osd mini
摄像:狗3+
云台:DJI狗思 H3-3D
图传:DJI 模拟图传 + 标配蘑菇头
电池:主电 LiPo 3S 5000mAh 据说是30C。。。 X 2     图传 LiPo 3S  2200mAh X 1    控电 LiPo 3S 2200mAh X 1
充   :B6平衡充+12V 5A开关电源

      问题就出在电池上,电池是买配件时被JS忽悠买了他自制的据说很黄很暴力的3S锂电,外观三无只有JS贴了一个参数小标签。经过半月的调试和试飞,终于在前天找了个开阔地方放开了飞一把,其中种种问题有待解决,先在这版请教各位高手:电池飞到OSD显示10.3V,落地用BB响测试是ALL10.9V,三块电池分别是3.65,3.65,3.62,低于11.1V了。回去用B6平衡充电,设定3S充电,充电电流0.5A,检测时其中一块3S电池只认2S,问JS也不回话,逛论坛寻试验了冷藏法还是不灵,电击法不敢尝试,怕庆十一放礼花。。。。回想一下故障情况,BB响能认出三块电池而且电压平衡也没出问题,说明没有短路或其中一块过放导致不平衡情况,百思不得解。。。无奈之下先把另一块主电(落地11.2V,B6正常认出3S)和控电充到储存电压11.5V,充电时发现B6检测电池后不是马上充电,而是要等再按确认键才开始充,这样不就有时间来个移花接木,把只认2S的那块电池强充到11.1V以上了吗。于是先设定好3S充电模式,电流故意调小到0.2A,用正常的主电让B6认出3S,在按确认前把另一块只认2S的主电换上,抱着庆十一放礼花的决心按下了确认键,没报错误,强充开始了。之后是每隔2分钟看一下情况,摸摸电池和B6温度,还好没有升温开花的迹象,电压和电量数值一点点的上升,漫长等待到夜里2点电压回升到了11.3V,这时停止了强充,拔下电池用BB响测试,ALL11.3V,三块分别是3.75,3.75,3.75。再用B6顺利检测到3S,赶紧切到store模式充到11.5V入库保存。
      以上就是移花接木法强充过放3S锂电修复的全过程,请各位高手鉴定一下,方法是否可行?这样修复后的电池有没有潜在隐患?谢谢!
      最后祝大家国庆愉快!高高兴兴飞上去,平平安安降下来!!

网友A:
其实可以直接平衡头接正常的电池  过放的电池接动力端 充到B6能识别了再正常充。   你这种情况 电芯有问题吧  反正过放不好,我都是放到3.75-3.80就不飞了

网友:
完全可以这样。不过由于B6本来就是串充,可以用普通Charge模式直接充电,电压回升以后再平衡也是可以的。

网友:
自制电池不靠谱,如果要用的话,要找个一旦失联容易找的好飞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直接平衡头接正常的电池  过放的电池接动力端 充到B6能识别了再正常充。   你这种情况 电芯有问题 ...

被JS骗了,他自制的电池12.6V满电起飞后电压降得特别快,3分钟不到就降到11.5V左右,联系JS告诉我说飞控报警电压设在10.6V,电机降速电压设在10.2V,结果就过放了。。。标称5000mAh充电最多能充进4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直接平衡头接正常的电池  过放的电池接动力端 充到B6能识别了再正常充。   你这种情况 电芯有问题 ...

放到osd提示10.6V也就飞6~7分钟,落地后电池回升到11.1V左右,要是11.4V就返回也就能飞3分钟左右,看来还是JS电池有问题。以后不能听JS得鬼话。

网友:
飞四轴还是得用品牌电池,固定翼就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