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雕 诞生记

楼主(2014-10-01):
    前言:中毒还是08年在本坛看见他们做才中的,无赖无时间,无经验,无多多钱所以至今才完成,也算了却了我近期的愿望。这个过程中摸索了很长时间,花费了很多精力,打算写在本版,为后来人积累经验,少走弯路,少发钱。从本坛开始就发本坛吧。
    感谢:本坛版主,神油,大白兔,无锡啊乱,等等
              外坛:啊莫电子论坛(商业气氛浓厚,高人不少),矿坛(机械,电子配件多且便宜,电子类高手多)

     先上个图吧,先看看,再逐步补齐设计,安装,测试等的经验。大神们不要见笑,本人的要求可能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要求,能力也代表了大多数的能力,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指出来大家共同分享。

    这只是测试装好的,现在要拆掉从新再装一遍,还需要发黑,等等,过程会更新,有兴趣的请注意更新。

    帖子会不定时更新,更新在前几楼,主要是没太多时间

总体图

总体图

拆开图

拆开图

Y轴

Y轴

Z轴

Z轴

X轴

X轴

发黑后的部件,以后写下这个经验

发黑后的部件,以后写下这个经验

楼主:
    今天来说说动手之初问题
      要动手,首先要定位自己的要求,不能看见别人的好,就不停的更新自己的计划。新干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我越学习越觉得先重简单,再复杂。
功能问题:要首先确定你要雕什么材质,我的要求是压克力,最好能干铝铜等。接下来是精度,我的要求是0.02以内,从论坛学到的经验看,此精度还是很高的,再此先说下是这个精度是加工后零件的误差,这个待测试后会补上到底是多少。关于重复精度,测试后也补上来。再接下来是加工最大尺寸问题,我认为最小也得能加工A4尺寸那么大,z轴肯定是越高越好,以后好加4轴,经过考虑最终定在15-20之间,太高肯定机架必须大。这个是定的总体要求。
       再来说说设计思路:关于机架形式:立柱机,行程小,要制作做部件多,不予考虑,一般都是有机架改数控,也有很多优点,如z轴行程大等。移动龙门,个人感觉下面那个平台支撑点小,不怎么钢的感觉,不适合,也有优点,如部件减少等。固定龙门感觉很适合,钢性有,部件也不是很复杂,很适合我的需求。关于机架形式,因时间,钱都不多,选择了钢板机,铸铁机属于高大上,铝板,感觉没钢板硬。钢板机加工面少,按图切出来只要保证孔的位置精确。装配后就能保证配合的好。都钢板了,那就弄适合它好配置,就选择了光轴,滑轨配在这上面委居了,要是测式钢度不好大不了换有托光轴。所以选择了较粗的光轴保证钢性,钢板选择45号钢。过几天上班了再附上CAD图,画的不好不要见笑,刚学的,有需要的可以看看。
      钢板框架的设计:设计时主要考虑到容易加工,装配,有效行程大等因素,所以装好后是就上面的样子,有人说不好开,还真有点,我认为还行。钢板选择15MM的45号钢,加工后框架还行,很硬,也很重,2个人勉强抬着(这样设计就是以后要动了就拆散)。下面Y轴框架是咬合的(不知道准确叫什么结构),加工时结合面注意尺寸一定要准确,不然影响以后所有的装配。X轴有背板加强,还是很稳的 。Z轴使用15厚的钢板也很稳,力量都集中在X轴的2个光轴上,感觉还行。
       Y轴:25光轴2个,短型光轴箱4个,全部安装在有效行程之内。
       X轴:20光轴2个,长型光轴箱2个,
       Z轴:20光轴2个,长型光轴箱2个,本打算加工一体的减少宽度空间,没加工能力,加工麻烦就算了,用的光轴箱。
       另外光轴的孔必须得留有0.1的余量,不然装配调整很麻烦。
       附上机架图纸,上面都是配合画的草图,红框内是最后加工的尺寸。
       地址:http://pan.baidu.com/s/1dDrMdP3

下框

下框

侧板固定

侧板固定

丝杆固定座

丝杆固定座

楼主:
    整机的主要配件:
       XYZ轴 :25MM光轴2个,支撑座4个(SHF型),滑块4个。20光轴4根,加长滑块4个,支撑座8个。
                   1605丝杆3根,分别410,480,220,丝杆座3个,支撑座3套(FK型,BK型对安装平面要求高)。
                   主轴安装座1个,电机安装座3套,直连联轴器3个。
                   联轴器说明下:之前买了3个双膜片联轴器安装后不到一会就扭散架了,又在别的地方买了3个同样一会也挂了,没办法上直连的装上,效果很好,
                   所以制作时孔位准确的话上直连的联轴器吧,坚固耐用,别想着缓冲下,步进电机堵转几下问题不大,就是有点不同心,上双膜片联轴器一样会挂。
       电气部分:
                   57加长76长,3V3A,带手轮的3个。24V开关电源1个,usb控制卡1个(*宝上最贵的,效果以后验证,主要是并口不是很方便,抗干扰等问题此卡带运动控制)
                   雷赛M752驱动3套,遮蔽光电开关3个(原点用的还未装),微动开关6个(限位用未装)。
                   主轴是1.5KW的4轴承主轴,还没开工,效果以后补上。小水泵1个,变频器1个

                   说下步进电机:当时绘图的时候在想57步进电机能推的动吗,装好后买了个加长57先试试,装上后很配。可以怎么认为,只要是安装丝杆后手可以转动的都可以驱动。
                   当然要是你设计的是低转速吃刀的肯定悬,雕刻机是高速切削,力量大了主轴也不一定受得了。

                   说下步进驱动:刚开始卖了个TB6600的驱动4.5A的,单轴试的时候很爽,发热很小也不震动。在矿坛看到有卖雷赛752的,想想毕竟是牌子,价钱是一样的,就卖了3个回来。
                   装上没问题,细分也高也平稳,就是发热相比大。最后空试3轴同时运行的时候,换了个TB6600上去,一走就有震动,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把TB6600扔一边了。
                   以后弄个50V的线性电源供雷赛驱动,电流设小点应该可以解决发热问题。

                   说下步进电机发热:空机试时驱动设置为3A半流,一连续运转,发热量巨大,温度都有80度,最后设到1.8A基本不热,力量就小了一点点,认为足够。

   来说下遇到的问题:

       机械部分:
               1.孔位置不对。这个太**了,装配的时候装不上螺丝,好几个螺丝都没装上。要想达到设计的状态,这个一定要注意,不然装不上就悲剧了。
               2.孔尺寸太准确。说的是光轴的孔,开始加工时没留0.1的余量,装光轴的时候那个紧啊,捅都捅不进。
               3.丝杆消回差。装好后空机测试,停止时老有2丝的偏差,不固定,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不累计,肯定是丝杆回差,算了吧,也不是很大可以接受。

       电气部分
               1.主轴问题:买了个主轴接变频器后一运行到10HZ左右就过流报警,怎么也查不出来问题,最后仔仔细细看说明书发现VF设置曲线错误,本机带的前17重曲线都是针对工频的,频率怎么设,最高就50HZ,满电压,设置自定义曲线400HZ后问题解决。
               2.电机过热:先前使用24V电压,调整电流1.8A才不会过热,但最高速度可以1200MM/分,高了就丢步,为此卖了个53V的开关上去效果钢钢的,速度可以达到3000MM/分,效果很明显,浮雕时电机有点热,电流还可以继续往下调

楼主:
广告位招租。。。。。。。。。

楼主:
今天来说说铣铝

     机器弄好了,还有点像限位啊,脚架啊还没装,这几天一直在研究ARTCAM这个软件,画图出刀路,所以没更新了。今天试铣了下铝看看机架钢性的,为铣铝来下经验。

     铣铝画了1个园内凹的,一个正方形1刀走的,1个5边形区域清除,高度有4MM,5MM,6MM,下切有2.5MM,2MM,1.66MM的 。用的是6MM3刃铣刀。
     上机时速度由5%逐渐上加,看看不震动的加工速度极限,对刀时下降速度过快刀啃刀铝板的边了,也 没看好像蹦了1个齿,下切有些小抖,可能设置有问题,铣中间凹圆很顺利,下切2.5MM速度加到进给速度40MM/分钟,速度再高声音又点大,抖倒是不抖,为了保护刀就没试了。铣中间正方形时下刀2MM ,也很顺利,进给速度在45MM/分钟。铣5边形区域清除,进给38MM/分钟,问题来了,由于多次下刀刀刃有缺口,下切4次后刀刃被铝屑堵住,干磨,拆除清除,过2次有堵,刃有少了1个,区域有刀纹,正常 ,我装的时候未打表测垂直度,手摸还好。

铣铝

铣铝

铣铝

铣铝

楼主:
没人抢  我再占

楼主:
吃饭了   你们占

网友:
做的很好,很扎实有钢性,可以啃钢件吗,不知道造价几何,自己设计的图纸。

网友:
不错,还有水槽?

网友:
有点像我设计的机子

网友:
好像是拼装比赛前台一张是比赛用的桌子、后面两张监考坐的椅子

网友:
底下加两根光轴或钢板会好些

网友:
外型好难看

网友:
我也来占一个,好在是第一区的!

网友:
多厚的钢板啊,看上去也不轻,钢板线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