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遥控器校准

楼主(2014-10-01):
如图,每次遥控器校准完成后,重启飞控两次之后升降通道又不在中间了,(naza lite,天7)求解!
另外问一下怎么把天7的三段开关最低档由手动模式改成自动返航?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上的微调不在中位

网友:
遥控器通道校准 第二个问题 使用遥控通道行程调整 都在遥控上操作 与飞控无关

网友A:
看看你遥控器上面的通道监视器

网友B:
和你一样的配置,重启一下就可以了

由手动模式改成自动返航你就没办法校准GPS和指南针了

舵角里设置起落架数值,好像是26%,连接电脑调参,指针指到自动返航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你一样的配置,重启一下就可以了

由手动模式改成自动返航你就没办法校准GPS和指南针了

是起落架设置成26%?怎么我设置了之后切不到姿态和GPS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起落架设置成26%?怎么我设置了之后切不到姿态和GPS了?

舵角设置--起落架--选择负号,不要选正号,设置-26.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遥控器上面的通道监视器

遥控监视器上显示的升降是居中的,但是调参软件上显示的老是在190的位置。
这个第四条是不是说可以把手动模式改成失控保护?为什么我的下拉框是灰的不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角设置--起落架--选择负号,不要选正号,设置-26.2%试试

O了,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监视器上显示的升降是居中的,但是调参软件上显示的老是在190的位置。
这个第四条是不是说可以把手 ...

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试试,手动模式改成失控保护不好,水平校准没法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试试,手动模式改成失控保护不好,水平校准没法校准

需要校准的时候再调回来嘛,免得不小心碰到手动炸鸡

网友C:
楼主您好,手动模式改为自动返航弄好了吗?我的也是下拉菜单点击没反应,如果弄好了能说一下是怎么弄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手动模式改为自动返航弄好了吗?我的也是下拉菜单点击没反应,如果弄好了能说一下是怎么弄的吗? ...

就是按照楼上说的,改天7遥控器,舵角设置--起落架--选择负号,不要选正号,设置-26.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