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超过40米就没有信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0-01):
精灵2一直都正常的,今天突然图传超过大概40米的高度就没有信号(图像),反复飞了几次都是这样,检查图传天线都是好的,不知道什么原因?郁闷。

网友A:
仔细检查天线座根部。。。不行拆开查。。。

楼主:
我检查了一下,重新拧紧,试飞一下还是不行,再换了一根新天线去试飞了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
有图像的时候雪花点也比较多,如果50米高的话,那雪花点多得看不见屏上的图像,然后一会儿就彻底没图像了,蓝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天线座根部。。。不行拆开查。。。

拆哪些部位检查?

网友:
当然是图传发射机了。。。

楼主:
图传发射机我从外观看了一下,风扇工作正常,我把图传发射机蘑菇天线拿掉,五六米就出现雪花点,然后蓝屏,装上去就恢复了图像,现在看,问题像你所说的是在图传发射机。

网友B:
不能"图传发射机蝴蝶天线拿掉"!  不装天线通电,发射机容易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图传发射机蝴蝶天线拿掉"!  不装天线通电,发射机容易烧毁。

明白了,就一会时间,看到你这个帖子,我去检查了一下,还是好的,我人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