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前的悲剧?喜剧?

楼主(2014-10-01):
还没飞呢,刚通电结果咔嚓,今天飞不了悲剧啊,如果飞起来。。。。喜剧啊

网友A:
球头小问题.但看来舵机臂比舵机还值钱.所以用金属的情愿炸到坏舵机也不要断掉舵机臂.

网友B:
断丝取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丝取出来就行了~

今天才假期第一天,本想爽飞7天的,手里没配件,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头小问题.但看来舵机臂比舵机还值钱.所以用金属的情愿炸到坏舵机也不要断掉舵机臂.

不用金属的用什么的,原机带了塑料的,会弯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金属的用什么的,原机带了塑料的,会弯曲

我用圆盘塑料的.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圆盘塑料的.油机.

有的,用上短。

网友:
喜剧
炸了更郁闷

网友C:
楼主600用的550主轴啊

网友:
万幸万幸,估计平时被楼主操的够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600用的550主轴啊

600FL本来就用这个

网友:
难道炸过 怎么会断了呢 还是老伤 看着怕怕的

网友:
老实说,我一直感觉球头设计的受力很不合理,那个螺纹台阶那就是个明显的应力集中点,很容易从那断掉,为啥不设计的螺纹粗一点呢

网友:
这是上一次炸断的,而没有仔细检查到吧?

网友:
这里不应该用2MM螺丝

网友:
估计楼主用3GX

网友:
果断是喜剧啊!好在你还没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金属的用什么的,原机带了塑料的,会弯曲

600级舵机臂,圆盘塑料还凑合,直杆只能金属

网友:
还好,要是在天上卡嚓,那今天楼主发贴的心情都没有了哦。

楼主:
没弄出断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600用的550主轴啊

原配的就是这样,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丝取出来就行了~

断丝没取出来呢,求指教如何弄出来,否则舵机臂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丝没取出来呢,求指教如何弄出来,否则舵机臂废了

先加热,然后需要专用工具,配合台钳,夹紧断头螺丝两头,转动舵机臂,螺丝就转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