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30打不着,汽油都吸不进化油器,求助

楼主(2014-10-01):
发动机有半年没着过,今天加好了油,但无论如何打不着,发现汽油吸不进化油器,后来用油箱那条透气的管用力吹,可是汽油还是进不去化油器,求助大神有没有方法解决?

网友:
化油器应该是堵拉

网友:
关闭风门

网友:
清洗化油器

网友:
关闭风门,清洗化油器。发动机长时间不用。化油器应该清洗干净,并用塑料袋套好

网友:
不进油就检查油路,先不要考虑化油器问题。
方法步骤:
1 检查油箱供油油管有无堵塞,重锤位置。
2 检查通气管,通气铝管要在油箱内部往上折弯,高于油面。
3 检查油箱是否漏气,用螺丝堵住三根油管中的两根然后吹气,吹不动为正常
4 检查油路中有没有死折
5 装好油路,关闭风门,CDI不通电,H油针在1.5圈,L油针1.2圈为初始位置,拨桨,看油是否随之一次次进油,一般看到油进到化油器后再拨几下
6 给CDI通电,打开风门,快拨桨,基本一两下就能着车

如果按以上步骤还是不进油,那么再考虑化油器是否堵塞,如果不会搞化油器,请将发动机整个返厂,DLE售后不错,基本不收取闲杂费用

网友:
按楼上的操作布局化油器还是不吸油那就是化油器的泵硬了,没有配件只能换化油器了,我遇到到过情况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认真清洗一下化油器吧

网友:
将化油器浸泡在汽油内一个小时候试试再打吧,这东西不好修,不行的就换新的还好

网友:
把遥控上的油门推到中位

网友:
用嘴巴矢吹不进气的,化油器是要发动机负压。也就是化油器真空状态才能吸进油的!别再瞎鼓捣啦,机器是没毛病的!

网友(2016-09-04):
关闭风门,不要接电,用启动器多打几次。油是吹不进去的,发动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