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Y6机架的问题

楼主(2014-10-01):
小弟刚换了个SKY Hero 600的机架,上个Y6  怎么飞起来倒是挺稳的,就是走航线会偏上了个黑匣子看看飞行数据,结果怎么上面的三个电机输出要比下面的3个大啊?
  怎么破?

网友:
是不是下面的借力了所以就省一些

楼主:
请售后帮帮我

网友:
为什么我的没这线

网友:
方向感度加大呢,貌似双层桨就这样

网友:
输出大的是246啊,XA Y6电机怎么分布的?,不是上面123 ,下面456吗

楼主:
上面135 下面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