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滑跑起不来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01):
死胖子滑跑起不来什么情况,排除动力,排除重心和正反舵,难道是脑袋太靠下了?速度50起不来什么情况。。。。。。。

网友:
1 攻角问题 加高前轮

2 后起落架安装问题 原设计的后起落架位置就行 再靠后就不好起来了

网友:
浆装反了!

网友:
起飞还是手扔吧

网友A:
滑跑都起不来还手抛,那不是更起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滑跑都起不来还手抛,那不是更起不来

相信我,全油门 助跑加二三十度角扔出去     我第一次也是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相信我,全油门 助跑加二三十度角扔出去     我第一次也是怕的

我只手抛过冲浪者。感觉 手抛 如果对自重大速度要求高的机机好像 不大靠谱,只是感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手抛过冲浪者。感觉 手抛 如果对自重大速度要求高的机机好像 不大靠谱,只是感觉吧~

就把它当冲浪者耍,第一次总是害怕的    我没手抛之前也是起落架 扫浆几个后   烦起来直接扔了    直接飞起来  妥妥的稳

网友C:
检查下桨 正反 和 升降舵舵面,还有就是重心了。重心太靠前了吧~悬吊机翼前缘约三分之一处试试是不是头朝下~
感觉手抛也不靠谱,死胖子可不轻啊~调试好应该是很好飞的。
过段时间我也想入一架死胖纸,希望楼主多多测试提供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桨 正反 和 升降舵舵面,还有就是重心了。重心太靠前了吧~悬吊机翼前缘约三分之一处试试是不是头朝下 ...

么有问题但愿那时候我的飞机还没有炸烂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么有问题但愿那时候我的飞机还没有炸烂呵呵

放心,只要不是失控那种大炸,降落那种小炸死胖子扛得住,好多飞它的模友都说死胖子真硬。

网友:
桨装反了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