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啦!!!快来围观啊!

楼主(2014-10-01):
为了满足大家的心里平衡,我在炸机的第一时间把照片发出来,供大家找平衡,不过损失不大,别介意啊

夸张啊!ios被螺旋桨切了!

夸张啊!ios被螺旋桨切了!

网友:
不够惨烈,下回继续。。。

网友:
国庆第一炸!

网友:
怎么炸的?

网友:
怎么是轮式起落架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再接再厉

楼主:
大疆炸机不需要解释!

网友A:
还‘损失’不大 啊 !

请问:磁场罗盘 是和 GPS 一体化 的吗 ??

看见你 GPS 使用了 ‘支撑杆’。

网友:
炸的够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损失’不大 啊 !

请问:磁场罗盘 是和 GPS 一体化 的吗 ??

不是一体的炸不了

网友:
起落架碉堡了

网友:
怎么还有起落架。。。

网友:
可以滑跑起飞

网友B:
一看飞控安装不合理、遥控器应该是D10(华坑的)
炸鸡估计是电机座安装不水平或者飞控没有校准(三个校准)

网友:
不够惨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飞控安装不合理、遥控器应该是D10(华坑的)
炸鸡估计是电机座安装不水平或者飞控没有校准(三个校准 ...

不是的,我估计是iosd和pmu放在一起造成的,其实之前没有安装iosd的时候,飞的很稳定,安装完后,每次飞着飞着就转圈了,校准完再飞又好了,一会又不行了,周而复始,现在我已经把所有设备都重新安装了位置,尽量保证距离,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估计是iosd和pmu放在一起造成的,其实之前没有安装iosd的时候,飞的很稳定,安装完后,每次飞 ...

学习了、我的是naza v1 飞控安装在机身中间

网友:
桨有没有断?

网友:
好吧,进来安慰下

国庆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估计是iosd和pmu放在一起造成的,其实之前没有安装iosd的时候,飞的很稳定,安装完后,每次飞 ...

这两个东西 必须没影响 不是炸鸡真正原因 LZ还得继续寻找 我也是这2东西叠一起 毫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