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t f14 推力不够

楼主(2014-10-01):
  好不容易做好了,,今天试飞,有简易起落架,在地下跑的时候就滑翔不起来,然后,用手抛,,结果直接落地,哎,兴趣大减。。应该是推力不够,,油门已经最大了。大家看看我的配置,  好盈30a电调  银燕2210  1560kv电机   配7寸蒋。2200 3s电池。。 是不是要换电机,,那么应该多大kv的,   我的只能配6~7寸桨。。。这个配置是有人成功飞过的,但我就飞不起来,因为飞机加强了下,稍微比以前重了一小点.是不是飞机太重了,,,大家给点意见。。。求助  求助。。。哎,看来电机又白买了、、        大家推荐个 推力大 且省电的电机..
         飞机称过了   连上电池 1斤吧。。。。。或者1.1

网友:
2212  2200kv  6寸桨,

网友A:
飞机多重也没有说,无法判断!

网友A:
2216  1560kv电机   配7寸蒋。2200 3s电池。配置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多重也没有说,无法判断!

等我买称称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6  1560kv电机   配7寸蒋。2200 3s电池。配置没有问题。

但是今天试飞确实飞不起来,,别人手抛  ,   我加油,,一下就落地,,哎,。。。。。。

网友B:
少将,这是银燕的2210,不是2216啊。KV1560配7寸桨,最大拉力有700g以上呢,貌似你的可变翼超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将,这是银燕的2210,不是2216啊。KV1560配7寸桨,最大拉力有700g以上呢,貌似你的可变翼超重了吧{:1_71: ...

变翼重是重了点,,难道我买错电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翼重是重了点,,难道我买错电机了。。。,

银燕的2216应该是BL2220,不是BL2210,就差一位数,还是卖家发货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的2216应该是BL2220,不是BL2210,就差一位数,还是卖家发货发错了?

哎,,应该是卖家发错了,,  难道又要从买一个,,,

网友A:
只有知道飞机重多少了,才能知道要多大的电机。

网友:
不知道飞机重,说再多都是白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翼重是重了点,,难道我买错电机了。。。,

是银燕的2210电机最大推力可能不到500克吧。

网友:
看一下我自己做的F22,电机5010  KV810,感到推力还是小了点,准备换5020电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073

网友C:
腰推机很少有省电的 高KV电机本身就比较费电
楼主 2216的话 用KV2200的配6寸桨问题不大 1560的KV值适合8 9寸桨 在一个 看一下你桨是不是装反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腰推机很少有省电的 高KV电机本身就比较费电
楼主 2216的话 用KV2200的配6寸桨问题不大 1560的KV值适合8 ...

风向后吹,应该不会装反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风向后吹,应该不会装反吧。

風向後吹不一定槳就是裝正確,槳面上有字的那一面要朝飛行方向才是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風向後吹不一定槳就是裝正確,槳面上有字的那一面要朝飛行方向才是正確。

你说的对,,后来我转了下桨,,推力多了一小点,但我感觉还应该是飞不起来。。  电机座也震掉了,,还好没飞在空中,,又要买0型圈,,今天费了一桨。难道还是要桐木条那种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腰推机很少有省电的 高KV电机本身就比较费电
楼主 2216的话 用KV2200的配6寸桨问题不大 1560的KV值适合8 ...

我装的时候是 桨中间 凹槽 深的对着电机装,,难道装反了,,

楼主:
记错了  是 2210  1560KV 的电机

网友E:
可变翼结构那增加的应该不是一点点重量吧,而且看着这么大的机子才2210,感觉妥妥的不够啊…推力王道诶

网友:
楼主桨装反了

网友:
少将桨反了……少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腰推机很少有省电的 高KV电机本身就比较费电
楼主 2216的话 用KV2200的配6寸桨问题不大 1560的KV值适合8 ...

楼上说的有道理,看看桨是不是安装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变翼结构那增加的应该不是一点点重量吧,而且看着这么大的机子才2210,感觉妥妥的不够啊…推力王道诶

真不知道该用多大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知道飞机重多少了,才能知道要多大的电机。

飞机  1斤左右   应该配多大 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机  1斤左右   应该配多大 电机

首先 要确定好飞机的重量 比如楼主说一斤多 那么姑且算550克
那么这种飞机 推重比尽量要大于一
那么也就是说 动力总成要有最低550克的推力
这个推力如何达到 要靠三个设备共同努力才行 他们分别是 电机 电调和桨
如果选择和匹配他们三个的数据使其相互都能适应,我是这样做的
围绕电机进行研究
一般买电机的时候卖家都会提供电机的参数 比如电流 配合多大桨能有多大的推力 同时电流多少等等 通常会是个表格
已知条件是 我们要求推力不能低于550克 这里要用个常识或者说是经常逛论坛就可以得到的,就是这类型飞机通常使用的动力是什么 我从论坛众多模友中得到的信息是这类飞机 通常使用高KV电机 大小一般在2212或者2216左右
那么最先去研究的就是这个型号的电机了,去看看 2216或者2212 电机 多少KV的 配合6寸桨(这里 你飞机只能装5 6 7寸桨,这也是已知的哦) 能产生足够的推力 同时去看看 他装6寸桨的时候 是多大电流 电调要大于这个数值 比如电机运行电流是32A 那么就得用40A电调 反之用30A的话 就容易造成电调过热甚至烧掉…
不知道我讲这么多 是否能给楼主在选择动力方面提供一点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 要确定好飞机的重量 比如楼主说一斤多 那么姑且算550克
那么这种飞机 推重比尽量要大于一
那么也 ...

呵呵 很详细 ,, 但是 我只想换电机 ,  电调还是好银30A     3S 2200电池。。  能推荐个电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 很详细 ,, 但是 我只想换电机 ,  电调还是好银30A     3S 2200电池。。  能推荐个电机吗。。  我 ...

其实你这飞机我也有 我是40A电调 2216 KV2450 配6*4桨
该说的都说了 楼主自己研究研究了  直升机都能玩明白 这点玩意 不算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这飞机我也有 我是40A电调 2216 KV2450 配6*4桨
该说的都说了 楼主自己研究研究了  直升机都能玩 ...

恩,,好的  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不知道该用多大的电机。。

感觉2210用的不多诶,怎么都得2214吧,不过……再考虑一下减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2210用的不多诶,怎么都得2214吧,不过……再考虑一下减重会更好

重量减不了啦,,我  换个  朗宇 2216  2400KV 的电机   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减不了啦,,我  换个  朗宇 2216  2400KV 的电机   不知行不行

装上去遛遛不就知道了咩~~

网友A:
2216  2400KV 的电机,可以飞航线,但做动作可能不行,飞机重1 斤,推力至少要2斤以上才行,桨要用7*5的才,但这种配置飞一块电池,电机就很热。能不能KV低点,你目前也只能买2216电机了,买一个KV1000--1500的。22系列就2216了,向上就是28系列的,4S电池,中间是没有过渡电机的。我个人观点,电机推力至少是飞机的3倍才行,这样电机发热就好多了,飞机是1斤,推力要达到3斤,目前情况你只能买2216电机了,往上就是28电机了。我从22系列已经飞到5020了,桨是14*7.已经是6S电池了,飞机越做越大越重,今后有不懂的我们可以交流。QQ:403193224,注明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6  2400KV 的电机,可以飞航线,但做动作可能不行,飞机重1 斤,推力至少要2斤以上才行,桨要用7*5的才 ...

你好,QQ已经加,,,我买了朗宇2216  2400KV 的电机了,,刚拍了  ,6~7寸桨也有。。。 飞机试飞成功 在好好的发次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