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知道哪里有弹射的降落伞卖或者DIY???不要零 ...
有没有谁知道哪里有弹射的降落伞卖或者DIY???不要零度的

楼主(2014-10-01):
准备给多轴装个弹射伞玩一玩!!!不要零度的

网友A:
寳上有卖的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就好了 如果不用自动开启 简单

网友C:
田径用的阻力伞

网友D:
舵机开关,弹簧开伞,自己做一下挺简单的。。

网友E:
我认为用火箭模型发动机开伞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