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地飞6二代,已开三角翼混控,通道出错了

楼主(2014-10-01):
第二台三角翼了,第一台一切正常,左手升降舵,右手油门和副翼,这一台副翼跑到了左手,右手变成了油门和升降舵。。。接线两台一样。。。是控哪里出问题了吗?谢谢

网友A:
舵机的力臂方向与上次不一样。可以调节通道的正反试试

网友B:
可能你设置咯哈。就天7来说就有4种模式。美国手油门可以直接调到右手去,应该是那个东西设置咯,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设置咯哈。就天7来说就有4种模式。美国手油门可以直接调到右手去,应该是那个东西设置咯,仔细看看说 ...

stk?在学校,上班了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k?在学校,上班了整了。。。

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啊

天6里左右手设置st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的力臂方向与上次不一样。可以调节通道的正反试试

是指舵机正反不一样了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指舵机正反不一样了吗?谢谢

遥控对应通道都有正反调节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对应通道都有正反调节的啊

我没有动过设置应该不会变动的吧?不行就初始化一下?

网友C:
这应该不是通道正反 能搞定的,应该是左右手模式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不是通道正反 能搞定的,应该是左右手模式转换

通道正反搞定了,但是副翼左右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