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打造肌肉型折叠大四轴---“大神龟”10.16

楼主(2014-10-01):
国庆节,打造肌肉型折叠大四轴---“大神龟”

       前不久外出,带上了鹰隼-780大四轴,翼展1250mm,由于不能折叠,放在越野车里也被折腾的够呛。
       因此,酝酿还做一架折叠大四轴的计划,由于打算挂载重型装备,起飞重量最大可以达到8KG,需要打造一架“肌肉型”的重型四轴,为了中心板的设计和折叠件的选购,脑细胞损失千万,终于确定设计图纸,中心板采用2.0mm3K平纹亮板(表层不导电),直径230mm,支撑臂采用25mm3K平纹亚光碳卷管,轴距760mm不大不小,脚架为固定式,高度400MM,采用1855碳桨,U7电机,采用螺栓紧固式折叠件,有5度的上倾角度,强度高、无虚位
       有人肯定会说,这不是仿“高一”的吗?恩,外形确有借鉴,结构尽不相同。个人觉得这个设计比较科学,外形简洁,大气,合理的排列加工还可以节约碳板,取消了电池板,夹层空间也比较大,便于设备的安装,一块340X410mm的碳板可以全部搞定。
        今天上午用CNC搞了一上午,机架主体已经完成,下午花了点时间组装机架,精度非常的高,一次成型,中心板连折叠件、机臂、电机座总重量740G左右。上图,多提意见~~~~~~

中心板(上)

折叠件与中心板

电机座

折叠臂近景

折叠臂近景

机架折叠

机架折叠

机架展开

机架展开

加上一段“T-630”航拍测试视频,航拍完全无经验,胡乱编辑了一下~

10.16更新......“大神龟-780”地面测试完成,即将全装备上天,
      “大神龟-780”机架制作很快,调试也很顺利,带上模拟负载试飞了多次,基本顺利,不断的修正,也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注重细节的处理,重要的连接和紧固螺丝都打上自配的螺丝胶,各项平衡校正是必须的,关系到空中的稳定性。全套设备(含J69三轴云台,sony5N带饼干头,12V稳压模块、24V航灯),不带电池的重量4270g,挂上TCB25C6S10000电池起飞总重量5500G整。

鹰爪式室内测试方法,悬停电流大约在26~28A左右

       15日下午,带1150G模拟负载再次试飞了3次,性能正常,零度的飞控起飞特稳,几乎都是直线上升,2次返航降落测试都正常,“空中摇摆”很好玩,一时兴起竟忘记了电池报警,飞机失压(19.2V)坠地侧翻,还好高度降到了不到2米,只有2只碳有点磕伤。蛋疼的TM1855碳桨不给力,悬停时间才13分钟,远远不如SALL19X6榉木桨(原测悬停+航线试飞15分钟都没报警,可见“一镜到底”的测试帖子)。

      为了调试相机遥控花了不少时间,遥控红外控制相机快门和录像功能提醒大家注意,futaba遥控7008接收机需拓展通道,新款的高清HDMI转AV转模拟信号 Nex系列转换板卡带有遥控拍照录像转换功能连接的舵机线必须挑出红线才能正常控制,相机动作需要间隔数秒。
      选择吉日全装备试飞,将进行第一次空中测试“J69”和5N搭配的摄像和拍照的效果。

网友:
顶一个,有机器的都当土豪

网友A:
你弄个机芯干嘛?你准备远程ZOOM?

网友:
赞!我也在测试新的四轴和X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弄个机芯干嘛?你准备远程ZOOM?

遮挡雕刻的文字,随便拿了个摄像头放在文字上面,摄像机是准备ZOOM用的

网友B:
想问一下,折叠见咋做的?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折叠见咋做的?自己做的?

买的,自己还没这水平~

网友:
重型四轴 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自己还没这水平~

求连接

楼主:
搜“25mm折叠管夹”~

网友:
上仰角多少度

网友:
中心板用料好足

网友C:
楼主准备上什么动力电?预计飞行时间多久?

网友D:
顶你,我也正准备做大载重4轴,零件已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准备上什么动力电?预计飞行时间多久?

JFU7,5.6KG,10000MA,飞行15分钟不是问题~

楼主:
大载重,不宜挖的太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你,我也正准备做大载重4轴,零件已买到!

你的配置?我可以帮你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配置?我可以帮你参考一下~

电机 双天7010 电调60A 桨 1855
这个配置应该可以吧!总重量控制在7.5公斤。最近还没仔细研究,过几天抽空就开始动工!

网友E:
非常漂亮,折叠座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 双天7010 电调60A 桨 1855
这个配置应该可以吧!总重量控制在7.5公斤。最近还没仔细研究,过几天 ...

除电机不同外,和我的配置基本一样,我可以上19寸的桨,今后我们可以对比测试一下,多交流,你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漂亮,折叠座自己做的?

非也,直接买的。折叠件不好做,即要技术还要好的机器~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除电机不同外,和我的配置基本一样,我可以上19寸的桨,今后我们可以对比测试一下,多交流,你用的什么飞 ...

飞控 考虑DJI的 A2  或零度双子星,不过机架做出来后我先要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先用KK飞控纯手动“乱操”。达标后在上其他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 考虑DJI的 A2  或零度双子星,不过机架做出来后我先要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先用KK飞控纯手动“乱操”{ ...

用KK飞控测试?那就没有意义了,我们的配置是相对重型的四旋翼,对飞控要求也高,机架的要求是要重量轻,精度高,强度好,震动相对小~最好上带地面站的,直接观测飞行各项测试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KK飞控测试?那就没有意义了,我们的配置是相对重型的四旋翼,对飞控要求也高,机架的要求是要重量轻, ...

我先测试机架结构和强度,各项数据测试我准备装传感器上去记录数据。还要装个降落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先测试机架结构和强度,各项数据测试我准备装传感器上去记录数据。还要装个降落伞!

希望到时候分享你的数据~

网友F:
我个人觉得..轴距那么长~应该要30以上的管才算肌肉...不然相对U7电机18寸桨来说~25管可能还是比较细纯属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个人觉得..轴距那么长~应该要30以上的管才算肌肉...不然相对U7电机18寸桨来说~25管可能还是比较 ...

我用的25mm碳管每节才300多mm,一般控制在6KG左右,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8KG(22的管也可以,但显单薄了点),足以。用30的管子起飞重量起码10KG以上

网友:
直接做X8载重会更大

网友:
膜拜,高手如云。

网友:
看着就很结实

网友G:
引用 楼主:
JFU7,5.6KG,10000MA,飞行15分钟不是问题~

兄弟,能说一下具体的牌子吗,JFU7淘宝上找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能说一下具体的牌子吗,JFU7淘宝上找不到呢

飓风 U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