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8 和 V-TAIL 400 求助,飞不起,一离地就猛烈自转

楼主(2014-10-01):
V400 的机架,  V-TAIL  轴距 400

四个电机 按照 X 的顺序一样排列,  尾巴的浆 字面朝上。  电机是倒装的,转向和 X 的 一样。  40% 油门 即将离地的时候发现猛烈向左转动, 不敢再飞了。

加速度和 罗盘什么的都校准了, COMPASSMOT 干扰测试 7% ;  选择 V-TAIL 模式, 拿在手里 推油门到40% 的时候 ,手都拧不过他转的力了。

请教 大家了, 什么情况?

PS 本人装过 5个 不同的APM  四轴, 十字模式500轴距 一个,X 模式550 一个,X 模式 H680 一个, H模式 450 一个,X模式750 一个   这些起飞 都没这个问题,

至于电机顺序和转向,基本和 X 一样,应该不会有低级错误发生,求教。。。。。。。。

网友A:
和我一样习惯,离地前手抓测试,一般都是电机通道反了,好好检查下

网友B:
V-Tail 没玩过,
楼主既然飞控摸着么熟了,应该该检查的都做了,
三轴在参数里面要选择尾巴偏向+—1值,V-尾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参数,有,就要去改看看。
期待楼主V-Tail超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习惯,离地前手抓测试,一般都是电机通道反了,好好检查下

电机通道没有反的,这种低级错误 不会的。

今天改成 普通四轴了,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V-Tail 没玩过,
楼主既然飞控摸着么熟了,应该该检查的都做了,
三轴在参数里面要选择尾巴偏向+— ...

V 尾 没有特别参数, 不管设置 X 还是设置Y 模式,就是离地瞬间 猛然 180度,及时收油门。。。。 怕死了。  APM 的 V 尾 四轴我是 搞不懂了。  改成 普通四轴了,好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V 尾 没有特别参数, 不管设置 X 还是设置Y 模式,就是离地瞬间 猛然 180度,及时收油门。。。。 怕死了 ...

APM 没有V尾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没有V尾模式吧!

APM 有 V尾模式的,你看看  FRAME TYPE 就知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APM 有 V尾模式的,你看看  FRAME TYPE 就知道

参数表 看  FRAME TYPE 4 才对, 一直被 图标选框 误导了。。。。。

网友(2015-07-17):
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