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飞飞机不顺,烧中特威bec

楼主(2014-10-01):
飞四轴,拿出来接线,前几天才把外置bec改了jst接头,用2s小电池供电,插插头的时候很自然的红线对红线感觉插着有点费力,没想那么多,用力插入,结果接受机不亮,怎么回事,重插一次还是不亮,仔细把线拿出来整理,妈呀!反了!正负极反接了,当时就傻了,害怕把接受烧了,这个可是我天9两个原装9通接受之一呀(原来还有一个那个飞丢了),原来一直放直升机上的,这才放四轴上还没飞就,,,,
赶紧看线,原来是买的jst带线的插头红黑线反了,(生产工人不用心,商家也不不负责害死人哪!)。其实我以前就发现了,在接bec的时候已经把线序反过来了,没想到没做标记,接电池的时候只记得颜色对准了,就出了意外。
该死的jst插,你反过来为什么也能插得进呢???
哎,经过测试接收机没烧,应该是bec烧了。
求助中特威的bec能返厂修理吗?或者自己能否换零件修?换什么零件?
谢谢大家!国庆没发飞四轴了,哎!

楼主:
沙发自己做吧。回家测试了下,bec没完全坏掉。插电,灯能亮,输出5v,就是接接收机就不亮了,接收机也不亮,测量接收机上的电压1.34v,怪说不得灯不亮呢,
于是把bec输出调节到5.5v档位,实际测量为5.38v,接接收机,接收机能亮灯但是电压不稳定,3.15-3.26v之间,一会儿灯就不亮了。
另外6v的档位bec输出也是5.38v.
反正是不能用了。怀疑是什么稳压模块坏了吧?

正好有一个固定翼的10A电调带bec输出,装到四轴上临时用用吧。把外置bec返修。

网友:
下次得认真检查啊

网友A:
测试下BEC在其他地方能不能用.要不就是接收机负载过大(微短路)引起的压降 还是BEC输出问题.先确定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下BEC在其他地方能不能用.要不就是接收机负载过大(微短路)引起的压降 还是BEC输出问题.先确定下是哪 ...

换过几个接收机都是这样,接收机在其他电调上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特威的产品都可以返厂修的,只是要自付邮费,中特威这一点售后还是做的很好的。

谢谢,准备返厂,这几天拆了固定翼上的电调在用上面的内置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