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问题~~~

楼主(2014-10-01):
大家好,请问我在推油门或其它推杆的时候,其它不需要工作的通道也会有短时间的反应。比如:推油门,油门
舵机
工作正常,但同时其它通道的舵机也会有段时间的左右摆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知道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A:
摇杆干涉,正常的!影响使用

网友B:
什么控?是不是设置联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控?是不是设置联动了?
你好,没有设置联动,只是其它舵机跟着左右小幅度抖动一下即复位了。我所要工作的舵机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