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的各个地方温度

楼主(2014-10-01):
今晚没事干就随便飞了三块电池实测了一下H4 680的部件温度当时环境温度 29 ℃  篮球场地面温度 33 ℃

飞控预热中、这就是我的上层板位置放置图(之前有人想要看)

32频点图传接收机温度  37.5 ℃

DVR  36 ℃

爱图仕显示器  38.8 ℃

1号电机  45.9 ℃

2号电机  39.3 ℃

4号电机  38.1 ℃

3号电机 38.1 ℃
电机电调温度都不算太高、对角电机温度相差也不是很大
相差 7-8 ℃很满意了

自组电池侧面  37.1 ℃

电池上面  34.1 ℃

电调  38 ℃

就是通过这个孔测电调温度的

穷人OSD主板  36 ℃

32频点600mw图传发射机  43.5 ℃

飞行完毕再来一张图

远处悬停遥控器就这样放

屏幕显示

网友A:
阿诺。。。越玩越专业,赞.还有测温枪,哈哈........机架的螺丝是自己后换的吗?图传天线经过测试是5...搭配12效果最佳吗?

网友B:
测温度 是 第几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温度 是 第几块电??

每块电池都测试、不过温度都不超过50度
最高显示过48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诺。。。越玩越专业,赞.还有测温枪,哈哈........机架的螺丝是自己后换的吗?图传天线经过测试是5...搭 ...

机架螺丝自己换了12.9级的还加了垫片
折叠处贯通、远距离高空是用5dbi和12dbi
近距离用原装的棍棒天线、也可以用12dbi和三叶草

网友C:
显示器支架怎么弄的,拍些细节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支架怎么弄的,拍些细节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螺丝自己换了12.9级的还加了垫片
折叠处贯通、远距离高空是用5dbi和12dbi
近距离用原装的棍棒天线 ...

3Q

网友D:
图传和GPS那么近都没事,我生怕有事,一个房机头一个放机尾,没看见你的PMU和iosd的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和GPS那么近都没事,我生怕有事,一个房机头一个放机尾,没看见你的PMU和iosd的位置啊?

我的是naza v1没有PMU   OSD都是用第三方的

网友E:
顶 楼主你那个H4 680的折叠脚架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 楼主你那个H4 680的折叠脚架怎么做的

蜗杆舵机加铝管就可以了

网友F(2015-05-06):
请问机架是2.0的板子么,拍摄震动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机架是2.0的板子么,拍摄震动大不大

我这个是刚刚出的那H4 估计是1.5还是1.6的板子、拍摄震动不大
感觉不出来

网友G:
图传具体啥型号?我的200mw Aomway烫的要死,不敢碰的级别。不知道是个例还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传具体啥型号?我的200mw Aomway烫的要死,不敢碰的级别。不知道是个例还是通病。

淘宝上32频点600mw的那种图传套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