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500级直升机求推荐

楼主(2014-10-01):
最近450感觉小了想上500级别的也想过550可是想想那电池一块都要500多外场实在供不起,遂把机型定在了500级别,前几天看了论坛发的照片亚托500L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价格会如何,亚托500DFC问了几个卖家都没货,非耐克斯500V2 看淘宝销量寥寥,RJX500看了下不知道精度如何,佳迪500没接触过,所以请有经验的前辈给点意见,纠结啊····还有事买套机划算还是自己配电子设备呢,看现在KTS舵机貌似很火。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500的选择还是比较少的。相对而言亚拓还是不错,但是500的电装肯定不好,如果可选的话,还是自己配的好。
建议lz等等500l

网友:
方正我庆幸500DFC没出

网友:
x4ii也是个选择

网友:
非耐的500EVO2  我在用   还可以

网友A:
看腰包~看腰包~

网友:
上550吧,你不會後悔,再說玩機的心理,你會越來越大,上完550再就上700差不多了,電池也可以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上550吧,电池700也能用,大飞机飞的都很小心的,

网友:
Rjx重了点,就亚拓啊或者x4

网友:
上550吧,楼上说的没错!
RJX500飞了没多久,还是想要上550,以后可以直接700止步了!

网友:
我是收2手亚拓500,机身换非奶evo v2,以后上600止步

网友:
x42必须改470 或者520桨,要不然不好飞

网友:
500 还是别上了,比较鸡肋,上550L或者700,投资要一步到位的好,少话冤枉钱,少走冤枉路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最后我还是入了一台RJX500呵呵祝大家爽飞

网友B:
加群rjx 好交流

网友C:
有点小,就直接7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小,就直接700啊

七百对我来说是个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群rjx 好交流

已经加入了

网友D:
请问楼主,RJX是哪里的牌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RJX是哪里的牌子
回复·我也不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RJX是哪里的牌子
德国牌子,国内生产

网友G:
rjx500我也有架,小心装,机子不错,但螺丝不是12.9级的,别太用蛮力,我扭断过螺丝,废了一个中波轴承座,这机金属加工工艺与亚拓和泰式比都是相当好的,虽然是国产,但碳纤维侧板的工艺只能呵呵了,小心点,侧板孔位有些偏差,需要打磨和修孔,连杆也不好装,过紧,我装连杆用连杆扳手吧一个连杆头都给扭成麻花了,这个机子是属于耐操的,你以后买的最多的易损件就是脚架,总而言之,装这机子要十分小心,稍微配合不好的地方,就要自己修修,机子是好设计,金属加工精度也很好,就是零件配合不行,所以小心点伺候它吧

网友H:
我也的 还是550吧,500比较鸡肋,或者500L或许能好点!

网友I:
再等等吧!500L就要出了

网友J:
我来说是非耐的500EV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