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飞越2轴云台连接

楼主(2014-10-01):
本人用的是futaba 14sg
naza v2的飞控
当然连接方式是 sbus的
那么 我的飞越2轴云台的2跟俯仰和横滚信号线就要插在naza 飞控上面,然后调试的话 是调试飞越云台,naza上就不用调试了是吧?只要x1哪个调试就行了,naza的云台还需要调感度么?????

网友A:
不要插在飞控上,插在接收机上,开启9-12通道,然后用控背后两边的拨叉控制云台。。。。可搜索售坛里大侠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插在飞控上,插在接收机上,开启9-12通道,然后用控背后两边的拨叉控制云台。。。。可搜索售坛里大侠文 ...

我用的是sbus模式,而且我的接收机只有8通道的

网友:
我以为r7008sb接收机的话通道够了

楼主:
我用的是FrSky  TFR8 接收机
7008sb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