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啦!!!续,大疆 —— 神一样的装备之mini iosd

楼主(2014-10-01):
下午那会炸机,发现iosd被螺旋桨切了,本想着这指定报废了,都被切成这样了,结果...大疆就是飞控中的诺基亚,厚重的装甲可以保证百米高空炸机犹如掉在救生垫上,欢呼吧!

外壳里没有装钢板吧?

外壳里没有装钢板吧?

完好无损,顺便晒个照片

完好无损,顺便晒个照片

网友:
敢不敢到dji板块发一帖。。。

网友:
只是外壳坏了而已

网友:
沙发  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
IOSD 比飞控做的都好。

网友:
别替xx做宣传吹牛逼!闲自己丢人还丢的不够阿……

网友A:
重新安装就好了
记住位置要合理

网友:
在大奸发,会被喷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就好了
记住位置要合理

我最后想了一下,应该是iosd和pmu放在一起的缘故,屏幕总是有雪花点,正常情况下,几百米距离不该有这些东西的,今天在重试一下,如果还是不行,就换别的飞控了,实在无解了,能放的都放了

网友:
呵呵,去dji版块发一下,喷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