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配QX100的使用感受和照片

楼主(2014-10-01):
直接买了真绝一门的QX100增程套件。在本地实际飞行高度估计100以内吧。QX100挂在上面抖动非常厉害,所以快门速度我都调为2000分之一,ISO我也调到400白天——1600傍晚.白天拍摄效果还可以。但是到了傍晚就不行。傍晚时候,如果快门速度还是要保持2000分之一,ISO要调到1600或者2300。这样拍出来的照片只能在电脑上看看,放大看都是噪点。

网友:
说明不适合啊

楼主:
风大根本不能拍,照片之能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当做练习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A:
你試著把精靈感度調低一點,電機最好換2214不然精靈背QX很吃力的,要是換其他大四軸估計就沒問題了,我的QX100都冰起來了,等六軸到手再來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試著把精靈感度調低一點,電機最好換2214不然精靈背QX很吃力的,要是換其他大四軸估計就沒問題了,我的QX100 ...

不用冰了 出了换QX1

网友:
沒意義呀,還是沒有視頻輸出,控制距離短,連紅外遙控拍攝也沒機會整,只是能換鏡頭沒啥用,只想用大機機拉高點試試看
現在用自己改的AS100v+兩軸雲台感覺還行1080/60P,魚眼變形沒有狗這麼嚴重...小雞雞是沒有機會上車模的,認清這點就不糾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試著把精靈感度調低一點,電機最好換2214不然精靈背QX很吃力的,要是換其他大四軸估計就沒問題了,我的QX100 ...

我想换个大四轴挂个RX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