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水平问题,在论坛里没碰到过!

楼主(2014-10-01):
每次解锁起飞后,锁定后就不水平了,必须要重新校准加速度计,不然再解锁起飞就侧翻,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么?后来我试了一下,解锁不起飞,然后锁定后还是水平表还是歪过去了!!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的放在地面上水平会飘,-0.1~-0.3,起飞也是会侧翻。不知道是不是我校准不精确,晚上回去再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放在地面上水平会飘,-0.1~-0.3,起飞也是会侧翻。不知道是不是我校准不精确,晚上回去再搞搞。

没电!

网友:
知道问题了,我设置了解锁电机处于怠速运转状态,其中一个轴的桨不平衡在抖,所以放在地面水平也在飘。更换了一对桨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