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OSD有问题

楼主(2014-10-01):
刚配的零度X4飞控和osd,其他都好用,就是osd貌似有问题,一插上电一分钟就烫手,wifi虽然有飞控数据,但图传没有,反复检查过接线,也确定图传没问题。请问这里零度的朋友,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走售后?

网友:
加这个群,OSD技术服务在里面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A:
原装图传嘛?如果不是,并且没取消图传供电有可能悲剧了,我的刚到手就烧了

网友:
我同样的问题,建议换新的吧。。
我都 换了

网友B:
你竟然发帖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竟然发帖了……哈哈哈

被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没取消图传供电!你烧了后wifi还有信号么?

我的第1次接电就烧了,直接返修

网友:
这个很坑爹,我同样的烧了

网友C(2014-10-31):
麻痹的我也是刚入的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痹的我也是刚入的就烧了

嗯,他们的说明书上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提示,要不真的容易烧。不过还好他们售后不错,很快就给我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他们的说明书上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提示,要不真的容易烧。不过还好他们售后不错,很快就给我换了!

靠我到那群里他说要自己出钱,我是用别第三方图传不是零度他说是人为的可是他说明书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