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k电调谁用过~咋样?

楼主(2014-10-01):
很便宜啊,跟xxd差不多,但是看到那个外观感觉不是很放心啊。。

网友:
我的Y6已用一年多了,挺好的。

网友:
补充:适合800以上高KV电机

网友:
小六轴,dji2212,用到现在没问题
不过8轴时无故烧了一个,第一次试飞时,之后再无问题

网友:
我就不说蜘蛛用的就是simonk的程序。

网友:
我刚买了几个30A的,准备这两天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吗??

20a的32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a的32

新西达30A也是30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西达30A也是30多啊

所以我就想问问这个好不好嘛

网友:
响应和效果感觉不够blheli好.又没参数设..且能用Simonk程的都是ATMEGA8那样的很简单的单片机芯片,效果可想而知,然后再看看XXD,再看看山寨电调包扩开源的电调也用ATMEGA,嗯..........也就这样了......用过..刷过..还是用回blheli的好..电脑手动设油门行程.接反电机不用重新焊线,电脑一设就完成.......还有各种高级模式......呵呵

网友B:
simonk的固件响应非常快,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喜欢这个功能简单,简单到很不容易出错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imonk的固件响应非常快,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喜欢这个功能简单,简单到很不容易出错呢!

这电调通电就烫,怎么没人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电调通电就烫,怎么没人管?

比室温高3-5度左右吧?单片机在工作,有发热应该是正常的吧?没有仔细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室温高3-5度左右吧?单片机在工作,有发热应该是正常的吧?没有仔细研究。

不刷没事,烫手要有50度以上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刷没事,烫手要有50度以上吧?

没那么高。带15A负载都没有那么高啊!兄弟你买的是哪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高。带15A负载都没有那么高啊!兄弟你买的是哪家的?

我是说解锁之前发热,且没用eb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解锁之前发热,且没用ebc。

解锁钱温度比常温高3-5°啊。我认为是正常的。毕竟单片机的程序主循环是在一直运行的,我觉得可以接受。你倒是提醒了我一样事情,这个能源效率确实是不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锁钱温度比常温高3-5°啊。我认为是正常的。毕竟单片机的程序主循环是在一直运行的,我觉得可以接受。 ...

大师说高级货不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