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v交流电机改220v,重新绕

楼主(2014-10-01):
淘来一个100v日本小电机,单相交流的,带一个电容,决心改成220v的,弄了一天,改好了,最后不知怎么接线了?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拆开矽钢片

拆开矽钢片

拆下来的原来的铜线

拆下来的原来的铜线

用这个小号的铜线替代

用这个小号的铜线替代

绕制

绕制

整好矽钢片,铆钉铆好

整好矽钢片,铆钉铆好

润滑油润滑,压入

润滑油润滑,压入

压入完成,剩下就是接线了

压入完成,剩下就是接线了

网友:
拆开没记录真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啥改的220v?线圈是对面的两组头头相接,公共点任意两个出头接一起。怎么看外围的那铁心拆废了呢。

原来是100v的,有600匝,拆掉原来绕组,重新绕1300匝,就成22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啥改的220v?线圈是对面的两组头头相接,公共点任意两个出头接一起。怎么看外围的那铁心拆废了呢。

头头相接?是并联吗?还是串联?

网友A:
根据啥改的220v?线圈是对面的两组头头相接,公共点任意两个出头接一起。怎么看外围的那铁心拆废了呢。

楼主:
刚开始转两下就再也不转了,怎么回事?

楼主:
公共点该怎么接?

网友:
对角线圈头尾相接,这样八变4。哈哈

楼主:
这个图看不懂,这个电机有八根线头,不知该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