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起飞油门太猛怎么办

楼主(2014-10-02):
设置的是解锁就开始怠速转,怠速没问题,问题是稍稍加一点油门电机就开始猛转并迅速上升,油门曲线波浪形的和抛物线形的都试过了且都调的很平滑,但都是加油门就转的猛,电调油门行程也校正过了,问一下用过MWC飞控的老鸟这该怎么调。还有一点就是手持四轴时加大油门四轴就不时抖的厉害,电机转速忽高忽低,但是把四轴压死在地上加大油门电机转速就很正常,也没有突变,是不是因为震动原因或者是陀螺仪太过敏感?纯新手,请老鸟指点。

网友A:
低通滤波值没设置好  飞控被震傻了

网友B:
在GUI油门中值曲线可以修改看看
调好的机子,在Angle模式下就可以很稳定的起飞,起飞后再切自稳的气压开关,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通滤波值没设置好  飞控被震傻了

太悲剧了,刚设置了滤波器频率出去试又飞太高撞到树杈上,我一收油结果掉下来摔断了一只臂,只能新臂到了再试了。多在飞控的减震上下些功夫这样会有所改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GUI油门中值曲线可以修改看看
调好的机子,在Angle模式下就可以很稳定的起飞,起飞后再切自稳的气 ...

我三段设置的分别是angle,angle+mag,angle+baro+mag这样设置科学吗

网友C:
电调响应速度那么好啊? 什么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三段设置的分别是angle,angle+mag,angle+baro+mag这样设置科学吗

第一段ang,这里起飞/降落
第二段ang+bao+mag
第三段ang+gps hold
第四段ang+gps home
所以我用2组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悲剧了,刚设置了滤波器频率出去试又飞太高撞到树杈上,我一收油结果掉下来摔断了一只臂,只能新臂到了 ...

嗯  多买一些备件   桨  灯  尼龙螺柱  电机  电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第一段ang,这里起飞/降落
第二段ang+bao+mag
第三段ang+gps hold

设置不对。看我的
第1个3段开关  下位置自稳  中位置自稳加无头,高位置自稳加无头加气压定高。。。
第2个3段开关   下位置返航。。。中位置无GPS    高位置定点。。。。

楼主HOR这个设置不能开。。。教程都不建议开的。。如果不懂加我QQ,五一9959785 。这个飞控被我玩熟悉了。。经常刷6轴,4轴 换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段ang,这里起飞/降落
第二段ang+bao+mag
第三段ang+gps hold

无头模式HEADFREE  你没有开。如果需要打开无头模式,必须同时激活MA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响应速度那么好啊? 什么配置?

不是响应速度好啊,估计是误反应啊,电调是Skywalker 30A,貌似就30A的不能刷固件啊,当初买20A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不对。看我的
第1个3段开关  下位置自稳  中位置自稳加无头,高位置自稳加无头加气压定高。。。
第 ...

大哥,那位不是楼主啊,我才是啊。小弟我再请教一下,这个headfree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那位不是楼主啊,我才是啊。小弟我再请教一下,这个headfree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是无头模式,。。HEADFREE:CF功能,也就是俗称的无头功能(需要同时激活M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