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V2试飞正常,还有写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4-10-02):
零度组装完成,试飞很好,定点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很多,真的是钉钉子,跟以前玩的大疆FC40一样稳,但是有些问题我想请教下
一。我没有校罗盘,到室外LED灯闪绿灯,我起飞,定点,没问题,然后打到自动返航,也能自己回来,没问题,想问这个罗盘没校问题大不大,因为大疆的每次都要转圈圈。
二。WIFI模块老是断开,一会又自己连上,没一会又断开,想问WIFI模块接电是多少电压的,我直接用的电池电压,是不是太高了,目前已经不敢接了。
三。电池没电了,机器是自己原地降落,我想设置自动返航应该怎么设置。
求大师们指点迷津。

网友A:
1罗盘校准后不动飞控和GPS安装位置的话不要重复校准
2WIFI的电压从3S到6S都没事,
3没电了只能原地降落,没电了怎么返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罗盘校准后不动飞控和GPS安装位置的话不要重复校准
2WIFI的电压从3S到6S都没事,
3没电了只能原地降落, ...

谢谢回复。
但是我的罗盘从装机开始我就没校过,不知道怎么校,看泡泡大师的打什么通道开关 我的没反应
WIFI电压没事就好,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一直掉连接
没电只是个范围,我看到红灯双闪后就悬在空中  应该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的意思是这个时间段不能设置返航吗。如果不能设置,假如飞远了 ,看不到指示灯了,是不是只能通过手机来看了。
谢谢大师

网友:
有WIFI直接在手机地面站上可以打开校准罗盘,注:在地面站页面下面,下拉就看见了。可以预设低电压保护的,保护电压预设的高的话,可以手动返航的。建议不要等红灯奥双闪再返航,不远的话可以加上BB响,BB响的设置电压比飞控保护电压要高一点,具体高多少看你飞行距离和预设电压自己考量。还有建议把飞控说明吃透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