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3套机版的几个问题 忘高手来解答下

楼主(2014-10-02):
本人从本地模友那收得一台X3套机版 更换了V3电调,
现在几个疑问希望大家能帮着解决下
1,本人技术实在是菜,到目前 只能小翻下,为了降低炸机成本,有没有必要换成皮传的?
2,关于MKS DS 93有没有易碎臂呢?原装臂实在是不敢炸,还有DS93加8910舵机 V3 上的BEC 应该设置多少?
3,关于虫子2520在V3上的参数设置.
4.朋友的V3说明书掉了 我现在又没设置卡 怎么设置V3
有电子档说明书吗?暂时就这几点疑问 谢谢大家  希望高手能给个详细的解答 再次感谢

网友:
皮带我感觉还是很有必要的,易碎臂也有必要,保护舵机么,不过你那个舵机能不能上不知道,V3官网上能下载说明书,买的时候包装里也有,不用看官方的电机电调配置,什么32都是扯淡,这个需要自己来回的搭配实验,没有设置卡听声音也一样,就是麻烦点

网友:
皮传还是看个人喜好
mks舵机如果我没记错貌似是可以用飞越易碎臂的
2520我用官方推荐参数 没有任何问题
没设置卡可以用遥控器听声音设置  不过个人觉得设置卡还是很必要的 也不贵 可以考虑入一个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只能说说看
1,皮带我拿到飞机就换了。轴的那套就没上去,飞机现在0 50 50 飞悬停。没声音,只有浆声。
2. 虫子2520,电机的参数是进角5度,我之前用的是5度16k还是多少,反正可以悬停飞个8分钟到3.8左右,好赢电调厂家测试 说比较好的动力输出在12度 32k。我没改过,现在还不知道。
3. 额说明书听声音我反正不行,买了设置卡,就1分钟就用完了。建议找当地摩友借,反正就1分钟的事情。听声音听错了。也麻烦。

网友:
飞越有两种易碎舵机臂。齿数不同。记得MKS应该是用25齿,和65MG兼容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只能说说看
1,皮带我拿到飞机就换了。轴的那套就没上去,飞机现在0 50 50 飞悬停。没声音, ...

我记得v3电调电机进角没有5度这个选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v3电调电机进角没有5度这个选项吧

没有,听声音只能选预置的参数,5度必须用设置卡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v3电调电机进角没有5度这个选项吧

用设置卡是一度一个档。频率也是一K一个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只能说说看
1,皮带我拿到飞机就换了。轴的那套就没上去,飞机现在0 50 50 飞悬停。没声音, ...

你用的是啥电池?我1300的挺不住3分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啥电池?我1300的挺不住3分钟啊

是虫子2520电机6s的1800kv好像是这个值, 我悬停啊,你暴力3d差不多3分钟吧。如果悬停时间过低,主要原因可能是电机齿和大齿距离,我之前上的太紧,4个电就扫大齿盘了。后来
重装的时候看了帖子。调松了。就没这现象了。时间也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啥电池?我1300的挺不住3分钟啊

扫齿的时候,大概4分钟左右就下3.8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扫齿的时候,大概4分钟左右就下3.8了

我用的是花牌 1300 电池 改了皮传的 感觉太松容易打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听声音只能选预置的参数,5度必须用设置卡设置。

哦,看样子还真要整一个设置卡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设置卡是一度一个档。频率也是一K一个档

我现在配的就是,2520+v3。电调温度很高啊!用的是18的进角,32pw!不用定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花牌 1300 电池 改了皮传的 感觉太松容易打滑。

我是找人拉着上的螺丝。反正现在还没滑过。我完全不暴力。。在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配的就是,2520+v3。电调温度很高啊!用的是18的进角,32pw!不用定速!

虫子2520电机是最奇葩的电机了。热是正常的。油门不超80一般没问题。超80就要看人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看样子还真要整一个设置卡哟!

完全没必要。太贵了。不划算。我买了就后悔了。只用一分钟。你就设置好了。然后那个卡最多就是个测电压的。建议借个来用用。
还就是如果烫可以降低下pwm什么的。不过我觉得还是开孔靠谱,还就是好赢说出了个针对蝎子电机的程序,我点进去看了好像我拿到的时候顺道升级了的。也没降多少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虫子2520电机是最奇葩的电机了。热是正常的。油门不超80一般没问题。超80就要看人品了

电机温度高点无所谓,关键是电调温度都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啥电池?我1300的挺不住3分钟啊

格式,1400 45c 6s哈。应该和你的差不多。你检查下齿轮间隙嘛。可以搜个帖子。凉台侠他们上了视频看怎么调的。大概就是你找到最紧的位置,然后退一点。我看视频是 按住电机。大齿可以轻微的晃动,好像都是靠手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必要。太贵了。不划算。我买了就后悔了。只用一分钟。你就设置好了。然后那个卡最多就是个测电压的 ...

一个人飞,不方便借了!
只能开孔,降pw了!慢慢试吧!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人飞,不方便借了!
只能开孔,降pw了!慢慢试吧!谢谢!

可以上风扇就在设置借口那里接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格式,1400 45c 6s哈。应该和你的差不多。你检查下齿轮间隙嘛。可以搜个帖子。凉台侠他们上了视频看怎么 ...

回去多试几下吧。大齿没问题。现在就皮带那里要慢慢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只能说说看
1,皮带我拿到飞机就换了。轴的那套就没上去,飞机现在0 50 50 飞悬停。没声音, ...

新手求教,设置卡是设置电调的还是设置电机的,另外进角5度是什么意思,我的450L明天也到了也是V3电调啊,我以为只要接线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上风扇就在设置借口那里接电

这个到是可以考虑啊

网友E:
v3的说明书好盈的官网里就有下的,其实听声音很方便并不复杂,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v3的说明书好盈的官网里就有下的,其实听声音很方便并不复杂,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

8分。。。。我才三分钟……这。。。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v3的说明书好盈的官网里就有下的,其实听声音很方便并不复杂,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

官网地址发个。。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8分。。。。我才三分钟……这。。。哎

什么8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8分?

发错。。本来回上面一哥们说的能飞8分钟。。官网能给我发下吗?

网友F:
X3不适合新手,配件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X3不适合新手,配件比较贵。

看来出掉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F:
X3不适合新手,配件比较贵。

又不是拿来炸的多模拟才上就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发错。。本来回上面一哥们说的能飞8分钟。。官网能给我发下吗?

算了给你找好,你直接点手册下载好了。祝爽飞!
http://www.hobbywing.com/cn/product_show.asp?id=3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算了给你找好,你直接点手册下载好了。祝爽飞!
http://www.hobbywing.com/cn/product_show.asp?id=31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求教,设置卡是设置电调的还是设置电机的,另外进角5度是什么意思,我的450L明天也到了也是V3电调啊 ...

先可以不设置,他默认的就可以用,等调好了,在借个设置卡或者听声音嘛
那个我时间比较长是因为我基本不动哈。就悬停。一直停在那里。0 50 50 的油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到是可以考虑啊

今天将电机的香蕉头换了大的结果意外发现电调没之前烫手。你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将电机的香蕉头换了大的结果意外发现电调没之前烫手。你可以试下。

那你这个是有虚焊,有空找高手帮忙整一下!谢谢提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