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天地飞9RF灯不亮呢???

楼主(2014-10-02):
求各位大神们看看,看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烧掉了,返厂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掉了,返厂修

这种灯本身不会烧掉的,或许电路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教练开关,那个开关要是断开的话,rf灯就不亮了,而且没有信号输出,也就是失控了,坑爹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教练开关,那个开关要是断开的话,rf灯就不亮了,而且没有信号输出,也就是失控了,坑爹的设计

在哪里开呀?是不是在pcmm那里?1024和4096我都设置过了,还是不亮,也不能对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哪里开呀?是不是在pcmm那里?1024和4096我都设置过了,还是不亮,也不能对码.

拆开检查教练开关的通断,八成是教练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检查教练开关的通断,八成是教练开关坏了

大哥,那是新买的。估计我要邮寄过去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检查教练开关的通断,八成是教练开关坏了

还是要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那是新买的。估计我要邮寄过去换了

随便你啦,身边有懂电子的朋友最好找朋友弄一下吧,售后那个效率不知道你能不能承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你啦,身边有懂电子的朋友最好找朋友弄一下吧,售后那个效率不知道你能不能承受。

我估计我是这个县第一个买这玩意的人.一个本地模友都没有。坑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我是这个县第一个买这玩意的人.一个本地模友都没有。坑呀

那你返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