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7控或K8的朋友请教你们几个问题。万分感谢

楼主(2014-10-02):
我的450三个舵机(银燕09MD)1.前面两个舵机控制螺距的CH2舵机因为舵机臂是反向安装的,所以这个舵机臂有点不在中心.其他两个在中心,所以那个不在中心的舵机我用K8调了一下,结果用十字盘调平器观察三个水平,那是否说明我们油门在中点的时候是水平?

2.连上舵机臂的拉杆.油门在中点的时候是水平,但是油门在100的时候后面升降舵机比其他两个舵机都高,油门在0的时候升降舵机比其他舵机都低。请问我该怎么办?调节连杆D也不行,调了天7控里的舵角设置没啥反应,调了辅助微调也没什么反应。微调我没动。
求求大神们帮助我一下吧、谢谢你们。这一个问题搞的我晕头转向的

网友:
首先你最好先在遥控里面建立一个新模型 ,遥控里面选十字盘为普通模式

网友A:
第二点油门在最中心点的时候最好先调拉杆再用K8软件调平,你升降舵的反应我判断是因为遥控十字盘模型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点油门在最中心点的时候最好先调拉杆再用K8软件调平,你升降舵的反应我判断是因为遥控十字盘模型选错了 ...

老小孩又是你。我的十字盘模型是普通的 。一定要选新的?我把之前数据螺距曲线微调什么都清0的还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小孩又是你。我的十字盘模型是普通的 。一定要选新的?我把之前数据螺距曲线微调什么都清0的还不行?
...

×最好还是搞新的。不知道你关的彻底不彻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搞新的。不知道你关的彻底不彻底呢

额。那我就用新的试试。看了网上这么多帖子调十字盘上下移动不平的几乎都是说调整行程开关。但是天7里面根本没有这两字。或者是我没找到。只要把升降舵机最高点降下来。最低点升上去就好了。可是我找不到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那我就用新的试试。看了网上这么多帖子调十字盘上下移动不平的几乎都是说调整行程开关。但是天7里面 ...

。。。K8你啥东西都k8调好。遥控器里面就设个十字盘。最后设定速的东西,油门曲线才要在遥控里面搞下。要是你调十字盘的时候敢搞遥控的设置就别发帖问了纯粹的折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你啥东西都k8调好。遥控器里面就设个十字盘。最后设定速的东西,油门曲线才要在遥控里面搞下。要 ...

那你的意思是说都在K8里调?不是我折腾你,可能是那些之前发帖的前辈的思路带到那里去了,那请教K8如何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说都在K8里调?不是我折腾你,可能是那些之前发帖的前辈的思路带到那里去了,那请教K8如何调 ...

对只要是十字盘有关的都在K8调。别的都不用管,遥控里面你要确定选的十字盘模型是普通,然后所有混控给关掉。

网友B:
先调拉杆再用K8软件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调拉杆再用K8软件调

已经解决了。谢谢。是这样调了。舵机臂找个差不多接近90度安装。然后拉杆长度也差不多。然后进K8调水平。最高点最低点也水平。

楼主:
谢谢上面头像是碗的帮我解决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头像是碗的帮我解决问题的、

人家明明就是个紫砂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明明就是个紫砂壶

有道理。我检讨是壶头像的。

网友:
碗。。哭第一次碰到这么没眼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