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 加密狗连接不上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4-10-02):
第一次玩航模,先入手个天地飞7和凤凰模拟器。无德老板不给发充电器还不回话...
打开遥控调成模拟器模式 RF灯不亮了...把加密狗和数据线都连接好了,电脑也是用管理员模式打开,也安装了dx9.0c。但是进入phoenixRC 4.0模拟器依然提示 USB加密狗没有连接
WIN7 旗舰版 64位系统

网友A:
加密狗没有连接换一个USB口试试,和控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狗没有连接换一个USB口试试,和控无关

换了好几个usb接口了  都没反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好几个usb接口了  都没反应啊

换一个电脑试试,或是系统问题或是加密狗坏了

网友B:
SM600玩凤凰4也是这种情况,微7笔记本,卸装十来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600玩凤凰4也是这种情况,微7笔记本,卸装十来次了

有解决方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解决方法么…

装凤三

网友:
是PPM模式不?

楼主:
查了网上说国产都是自动PPM模式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网上说国产都是自动PPM模式啊

要自己调的!看看说明书,按住左上角的按钮开机就可以调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自己调的!看看说明书,按住左上角的按钮开机就可以调整了!

是模拟器模式么? 那个已经调了 没有纸的说明书太坑爹…电脑没光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模拟器模式么? 那个已经调了 没有纸的说明书太坑爹…电脑没光驱…

PPM模式!!说明书百度一下应该有电子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PM模式!!说明书百度一下应该有电子版的

百度一下调成ppm模式都是开机按住菜单键 改成模拟器模式

网友D: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用的也是凤凰4.0现在都没连上模拟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用的也是凤凰4.0现在都没连上模拟器呢!

已经连上了...原来是少了一个飞行控制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连上了...原来是少了一个飞行控制台。。。

我的也找到原因了!升级软件的时候碰巧加密狗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找到原因了!升级软件的时候碰巧加密狗坏掉了

....你这个更奇葩啊   = = 我的是电脑没有光驱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有飞行控制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更奇葩啊   = = 我的是电脑没有光驱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有飞行控制器...

我在网上买了个8合1的30元!!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网上买了个8合1的30元!!能用不?

差不多价钱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价钱  应该没问题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