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航拍微单相机

楼主(2014-10-02):
三轴云台图纸画好,准备加工了,却发现对微单不是很熟悉,坛子里天天看索尼5r,5n,7什么的,到JD上一看,居然不知道该选那款了。
求大神推荐下

网友:
同样想知道。

网友:
BMPCC,GH3,GH4,可以用它去挣钱的,玩玩的话5N之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nex7是老旗舰,操做比较nb,有取景器,不过放在航拍是就是增重,如果你说的7是a7系列。。。航拍一般用a7s,索尼现在的旗舰,全画幅微单。bmpcc是电影机,跟bmcc效果一样,被一些人视为航拍神器,不过比较挑后期,gh3,gh4视频能力相当强,直出就差不多了。5n,5r,5t,a5000,a5100,a6000等等这些无论画质和视频质量都差不多。其中5n停产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要看你准备花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x7是老旗舰,操做比较nb,有取景器,不过放在航拍是就是增重,如果你说的7是a7系列。。。航拍一般用a7s, ...

感谢推荐
现在美承索尼:a5000  2699元;a5100 3999元;a6000 4999元。都带一电,一变焦镜头,不知道哪个更好点。据说比JD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x7是老旗舰,操做比较nb,有取景器,不过放在航拍是就是增重,如果你说的7是a7系列。。。航拍一般用a7s, ...

现在JD上索尼a6000 4999元,铜牌以上会员可以减300元,比较满意这台

楼主:
昨晚下单,今天上午就到了,晒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下单,今天上午就到了,晒晒

这个a6000有间隔几秒自动拍一张的功能吗?电池加卡等等多重啊?
我新入了一个nex5t,结果发现只能用app(延时拍摄)实现这个功能。可是问题是,所有的拍摄参数(iso,光圈,焦距等等)都以第一张照片的设置为准,后面的拍摄都不会再变化了。
这太让人郁闷了,起飞前如果只对着地按一下快门,飞上去的照片全虚了。目前硬挂不想增加其他设备,只好起飞前对着无穷远对焦拍一张,再放下起飞。

请教下有啥办法解决吗?有无线遥控快门吗?最远距离是多少啊?
早知道当初应该入个Nikon的微单了,那个有这个功能。早上用D800实验了一下,每张照片可以单独对焦的,估计Nikon的微单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a6000有间隔几秒自动拍一张的功能吗?电池加卡等等多重啊?
我新入了一个nex5t,结果发现只能用app ...

还没有细细玩弄,一起来吧

网友C(2015-01-06):
我的索尼XR100M3配了个遥控器,地面实测200米左右(说明书100米),水面500米,空中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索尼XR100M3配了个遥控器,地面实测200米左右(说明书100米),水面500米,空中没测。

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
玩玩数码相机足够。还轻。微单没必要。还需要技术

网友:
这种无线快门线适宜索尼A7s A7r A5000 5100 A6000 RX100M2 M3相机,如果是微单需要红外线快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