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绿灯快闪

楼主(2014-10-02):
我想问下,naza v2飞控预热后绿灯快闪怎么解决?
查看说明书是bias过大,打电话给dji让我做基础和高级校准,做过以后还是会绿灯快闪,有没有和我遇到一样问题的啊?

网友A:
2次爆闪20下是正常记录返航点和航向,不知你是怎么样的快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次爆闪20下是正常记录返航点和航向,不知你是怎么样的快闪

好像是你说的情况啊

网友:
记录航点的,瀑闪后他就慢了

网友:
爆闪后,如果gps大于7颗星,模式开关在gps模式,led指示灯为绿2,模式开关在姿态模式,led指示灯为黄2,手动模式不闪灯
你的情况貌似正常,对照说明书看看

网友:
记录返航点啊,后面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