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器的两端接反了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4-10-02):
我把电流传感器接电池和接主电路板的两端接反了,请问大家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呢??飞控会烧掉吗??我用的是pixhawk2.4.5

网友A:
不会烧,里面有防反接保护,改回来就是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接对就是了。最多出来的数据是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烧,里面有防反接保护,改回来就是了,

泡泡老师,这个是怎么改回来的呢??求教程,求指导!

网友B:
1-6.6-1
就是扭一圈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6-1
就是扭一圈过去

我已经换回来了,但是飞控还是供不上电,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烧,里面有防反接保护,改回来就是了,

我把接线的两端换回来了,但飞控还是供不上电,会不会是我的传感器有问题,还是直接烧了???

网友B:
不会烧,慢慢来,你的pix还是px4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会烧,慢慢来,你的pix还是px4

估计你的电源模块没有BEC,叫你先量电源模块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烧,慢慢来,你的pix还是px4

pix,但是就是供不上电,我原来接反的时候供电时好时坏,按正确的接法之后就直接供不上电了,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但是就是供不上电,我原来接反的时候供电时好时坏,按正确的接法之后就直接供不上电了,纠结!

换个电源模块得了。cuav的不行,fishbone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电源模块没有BEC,叫你先量电源模块输出的。。。

我量过输出的,不知道对不对,麻烦具体给我说下吧!

网友:
估计里面就是没有bec,反过来有个采样电压会供应到VCC,我猜的,记不清了。

网友B:
输出量过如果有电压,那就有意思了。呵呵呵呵,好像最两边分别是5V和GN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量过如果有电压,那就有意思了。呵呵呵呵,好像最两边分别是5V和GND吧

电调那边可以正常供电的,是给飞控供电那一侧不好使。

网友:
飞控都没电了怎么推PWM。。不懂,先睡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接线的两端换回来了,但飞控还是供不上电,会不会是我的传感器有问题,还是直接烧了???

讨厌的懒鬼,说多少次了提问上图,活该,你让别人怎么正确回答你的问题,有些问题只说没图没办法解释,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