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2000水陆两用机加固改动

楼主(2014-10-02):
   1、浮筒用胶枪定位碳杆+细线+502+指甲油(502溶水)2、机头罩磁条竖插粘入(不容易掉) 3、+翼尖小翼(更象真好看,飞行效果也很好) 4、+水舵由方向舵带动(面转向灵活) 5、透明仓盖磁条处用薄铁皮+胶水夹住(效果理想) 6、自制角铝片电机架(高速没问题)7、自制前起落架上下贯通机头,摇臂稳当结构牢固简单,小暴力没问题 8、总重860克   9、水陆试飞均不错。

网友:
合格湖面看着挺眼熟的,LZ是不是之前也发布过这里的视频

网友:
不做,干得漂亮,顶

网友:
这么多高压线

网友:
我降得太暴力了,装浮舟的两个基座那的泡沫全都变形了

网友:
改了这么多,陆地机起落架咋没见加强?

暴力降落毫无压力

上面鼻涕状热熔胶请无视,开始没粘牢,外场应急修理成这样

网友(2014-11-11):
学习了,和楼主同一架飞机,可惜还没成功飞过,好可怜的新手

网友:
请教垂尾个机体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请教垂尾和机身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方向舵设计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