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浙大紫金港校区四轴航线规划 自动飞行和起降

楼主(2014-10-02):
今天早上来到浙大南草坪,感觉不错!没人 没狗!
规划了一下航线,然后全程自动起飞,自主航行,降落!  感觉还是不错。

视频如下:

第二块电池

还是第二块电池飞行

网友:
就你这样叨逼叨逼,人家不走才怪。

网友A:
微信聊的那个,这个飞控用在大型载重机植保这块,就不知道怎么样了,要可以成本就节约很多

网友B:
地图是提前下载好的吗?然后到现场去设置航点的?我也试过这样的飞行,结果就起飞在原点保持不动然后降落,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新手求配置,及留空时间。搭机ing

网友:
这个经常玩,感觉就淡了!

网友:
APM飞控是一个大趋势,玩家都应该在这个飞控上有所建树才对!

网友C:
顶,请问
1、如何让J头始终对着那个点的?
2、我的教程里怎么会少飞一个点就回来了?比如设置7个点,命令到达7点返航,可是他到第6点就自动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请问
1、如何让J头始终对着那个点的?
2、我的教程里怎么会少飞一个点就回来了?比如设置7个点, ...

泡泡老师好,泡泡老师我前几天一直想问你QQ 要加你,你都不鸟我!!!!!!!    加我一下吧,,我的QQ是 2436716905  ALEN

两个问题,我这样回答。你看看是不是有误。
1)有关这个始终对头的,我把原版说明书发你看!

红圈中一段是这样说的:
(这个命令 "DO SET ROI") 是使飞行器的头和摄像机的云台指向所“感兴趣的区域。 图上例子中 飞机的头和摄像机会在经过航点1到3间时指向中间这个红标识。如果你要想在3和4两点运行中继续指向此点,就得在3和4点间地插入这个”DO SET ROI"命令。 (注意,在AC3.2版本中有可能这个命令 无需多次输入)。
    DO SET ROI 这个命令后面带的参数LAT,LON 和LAT 分别指的是 经度,纬度及 绝对高度。

2)第二点就是 RTL这个命令用的时候是很奇怪。 我上次试了也是一样。 比如我设了第7点wp上面变成命令 RTL。 然后第7点就会自动消失,不作为有效WP。 因此,我现在做法是 第7点直接用LAND命令! 这样就达成自己所需要的了!

最后,老师你加我一下QQ!  有不少问题需要请教您!

thanks  a lot!

Alen

2nd-Oct-20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图是提前下载好的吗?然后到现场去设置航点的?我也试过这样的飞行,结果就起飞在原点保持不动然后降落, ...

泡泡老师教程上有! 请去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信聊的那个,这个飞控用在大型载重机植保这块,就不知道怎么样了,要可以成本就节约很多

控制系统与飞机大一点,小一点应该不是特别相关! 他的电源部分你把他单独开来(Output部分和Low voltage部分)!单独开来,即便飞机载荷突然很大,电压降了厉害也只会影响 到飞机桨的转速低一下,不至于使突然低电压使飞控主芯片断电 复位而参炸。参数再重新定义就OK!

网友:
飞行员很棒,摄影师技术超级烂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好,泡泡老师我前几天一直想问你QQ 要加你,你都不鸟我!!!!!!!    加我一下吧, ...

地面站版本1.3.10 没有看到这个命令

DO SET ROI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系统与飞机大一点,小一点应该不是特别相关! 他的电源部分你把他单独开来(Output部分和Low voltage ...

谢谢你,你的意思就是飞控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