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贴

楼主(2014-10-02):
问题更大了
移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7756&extra=

网友A:
强烈不推荐s500+lite,等你正常起飞后还有一堆诡异的问题等着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不推荐s500+lite,等你正常起飞后还有一堆诡异的问题等着你

比如呢..掉高吗 掉高可以通过d10的混控油门输出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呢..掉高吗 掉高可以通过d10的混控油门输出解决

总归会很别扭,换个机架就完美解决了

网友:
严重超载

网友:
这重量还能愉快的飞行了么

网友:
这年头还在用舵机云台。。。。。。。。。。。。很强悍。。。。。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呢..掉高吗 掉高可以通过d10的混控油门输出解决

可能是上反角的问题~~

网友B:
1.7应该不算超载吧,我什么都没挂,用个5200的3s电池就1.3kg了,

网友:
上天5分钟么!

网友:
这架子我用V2也是怎么也调不好,最后还是换回原来的架子。

网友:
必须要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烈不推荐s500+lite,等你正常起飞后还有一堆诡异的问题等着你

lite 貌似不能适应500这架子 我觉得这货还不如4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7应该不算超载吧,我什么都没挂,用个5200的3s电池就1.3kg了,

精灵也是9寸2212,他的极限是1350G,虽然电机部一样但是不可能差那么多的,安全第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精灵也是9寸2212,他的极限是1350G,虽然电机部一样但是不可能差那么多的,安全第一,,,,,

这个架子好多人用2216,,,忘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架子好多人用2216,,,忘说了,

2216挂云台也超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2216挂云台也超载了!

那应该用什么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用什么电机?

试试3108吧

网友:
F4006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