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最大还是飞不起来

楼主(2014-10-02):
油门拉到最大不见动  泡泡老师说固件刷成汽车再刷成飞机 重新校准 我试试的

网友:
十天前试过,但在海拔3350m下的香格里拉,不仅推不起油门而且还偶尔失控,回到只有几十米的深圳市一切正常到不得了,在丽江的海拔2300m时也开始也有点反常状态,但并不太明显,由始可见大疆产品对海拔高度是有选择性。

网友A:
新組的?
在 mp 下進終端模式 erase 把設定清空後,再重新安裝韌體試試

网友B: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呵呵,试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組的?
在 mp 下進終端模式 erase 把設定清空後,再重新安裝韌體試試

好的 我试试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一下油门行程,呵呵,试一下!

管用吗  大家提的建议我都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1

看看mp里最大油门是不是显示只有一点点的量。如果是就在终端里setup,erase之后,全部校准重头来过一次。

网友:
高海拨空气少桨效低,我的四轴在3000米海拨留空时间减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用吗  大家提的建议我都试试

最後有解嗎?怎解的?分享一下咩

网友:
电调直接接遥控的接收机来校准油门行程。另外,理论上,在高海拔地区因为空气稀薄,阻力较小,可以换大一点的桨,但是注意轴距的极限。

网友:
桨装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