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sion 50 奇葩的扫前伞齿问题求解!~

楼主(2014-10-02):
刚买的一台全新的fusion50,按照说明书组装的很好,首飞状态也不错,
问题来了,试飞第二个起落(1800转悬停)稍微拉了一下螺距,前伞齿就扫了,自旋降落其他无伤
我认为是原装伞齿质量问题,于是升级了CNC伞齿和CNC尾管座,
在保证尾传动十分顺滑,伞齿虚位正常的情况下,再次出现悬停就扫前伞齿的问题
连续扫了三个,都是CNC伞齿,其余部位无伤
大家来看看图吧
下面是今天试飞的图,全程温柔试飞,悬停+小航线,然后拆开看,轴传头的伞齿已经出现了白纹,应该是被对转齿的伞齿不正常的挤压造成,估计再飞一下又要扫
请有飞fusion50的模友或者其他轴传机的模友来帮我解解惑,这个问题实在有点“费神”
目前飞机出了尾巴震动有点大(估计是尾桨夹或者尾桨不平衡),但也没大到金鱼尾。其他状态都很良好,下面是整机图

网友A:
星海那块草地上很多各种东西。。。。。。

网友:
换个钢的就好了

网友B:
换亚拓的黑色伞齿,不知道通用不

网友C:
去非标五金件订做一个金属的

网友:
楼主说一定要来帮顶,不然下次要我炸鸡。
其实告诉你们小秘密,他这个机,飞起来各种散架声音。尾巴是大鲨鱼。然后就悬停。。。。然后就扫齿了。。。。。
不要告诉楼主这些秘密都是我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星海那块草地上很多各种东西。。。。。。

恩,哈哈,我亲眼看到过,然后今天也听一个大叔说过,那块草坪晚上的故事。。。。

楼主:
应该没有钢制的,不然肯定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亚拓的黑色伞齿,不知道通用不

应该是不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非标五金件订做一个金属的

我去咨询了,谢谢这位仁兄的建议

网友:
Fusion这么坑么...

网友D:
原因就一个尾桨振动过大,带尾桨做一下平衡就好了。

楼主:
这位同学你好这张图确实看着大,可能是视觉误差吧,实际上间隙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因就一个尾桨振动过大,带尾桨做一下平衡就好了。

谢谢前辈,我想来想去也觉得只有这个原因了,但是没想通为何尾巴震动大会导致前面的伞齿扫掉呢?

网友:
好买不买,买Fusion 50 检查对转齿轴承座的虚伪。。

网友:
通病,做3D 就不扫了,旋停就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我想来想去也觉得只有这个原因了,但是没想通为何尾巴震动大会导致前面的伞齿扫掉呢?

振动耗功率这是机械常识,比如振动棒和风镐。我的500直机就是因为尾振拉断了尾皮带,同时拉断了两次桨夹螺丝。

网友:
我知道什么原因,312544755qq

网友:
我还知道应该怎么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位同学你好这张图确实看着大,可能是视觉误差吧,实际上间隙刚刚好

我看间隙也没啥问题, 我fusion 也是升级了cnc前后伞齿, 因为原厂齿真心会扫。。。CNC 目前没事, 我之前换了舵机后,测试了几电。 目前都没有扫齿现象, 尾桨夹我换成了KDS 7.2的,原厂尾桨夹也容易射桨!   上个月的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间隙也没啥问题, 我fusion 也是升级了cnc前后伞齿, 因为原厂齿真心会扫。。。CNC 目前没事, 我之 ...

我前后伞齿都是CNC的,还升级了金属尾管座,那个尾管座伞齿间距不可调,但是间距本来就挺合适但是就是稍微拉下螺距就扫齿,唉,奇葩
另外你飞的不错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前后伞齿都是CNC的,还升级了金属尾管座,那个尾管座伞齿间距不可调,但是间距本来就挺合适但是就是稍 ...

  按说不应该, CNC齿的插头是三角形的。   如果是的话, 不应该扫啊。。。我飞了大概20--30个起落, 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说不应该, CNC齿的插头是三角形的。   如果是的话, 不应该扫啊。。。我飞了大概20--30个起落, 没 ...

是的。我的就是三角形的。。还连续扫了几个。。
现在只能猜测是尾巴震动问题,我换的KDS的尾桨夹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的就是三角形的。。还连续扫了几个。。
现在只能猜测是尾巴震动问题,我换的KDS的尾桨 ...

  原厂尾桨容易射。。。 虽然淘宝商家说他常飞也没射过, 但是我之前飞了第三个起落, 尾桨夹螺丝就断了。。。 现在换了KDS 7.2尾桨夹, 没有事呢!  不过费神我也不常飞,,这飞机确实有点费神, 我收的二手,断断续续折腾了半年多才搞定。。 之前那个2手也是一堆烂件。。。电子设备更换一遍,终于踏实多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2014-11-04):
楼主,可否交个朋友?我的QQ:809703494

网友:
用替换法吧,下次换掉对转齿试一下,实在不行前后齿对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哈哈,我亲眼看到过,然后今天也听一个大叔说过,那块草坪晚上的故事。。。。

楼主讲讲呗

网友(2014-12-16):
你好?请问前伞齿波箱容易拆下来吗?我的也扫齿了。

网友:
fusion这机子伞齿问题一直有,除了这个。其他都好

网友:
肯定是间隙的原因!扫前面估计就是后面太紧了,扫后面就是后面太松了!我猜的!

网友:
原因有2,
1是间隙太空了。前传轴头伞齿间隙是可调的,自己加垫片。
2是材料不怎么样。所谓的CNC也就那样了,各种毛刺,各种不同心,真心感受不出CNC的魅力。11T+99T的CNC斜齿对电机KV值限定死了,最佳500KV 12S,搜我帖子看

网友F:
据说这个这机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说这个这机的通病。。。。。

   目前有3台fusion 50, 都没事呢。。 都换了cnc伞齿, 尾桨夹改了kds7.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