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黑旋风64涵道的哥们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4-10-02):
用的黑旋风64涵道,完全没力气,4s电池,80a电调,推力绝对不过500g为啥?因为没有倒流锥吗?知道的说下吧

网友:
有影响但不会这么大……怎么测的?

网友:
新买的么?还是是二手货?要是是二手货可能是有问题的。新买的可能是你测试方法不对。

网友:
多少克不重要 塞飞机里 能不能飞 才是正经的

网友:
不应该只有这个推力的

网友A:
我认为首先要确认电池是否有足够放电能力,能放出60A电流而电压不低于3.7V,没有这个的话无法给出大推力。
然后要确认测试的方法,是装在飞机上推称还是测试台上?(不要跟我说是用吹称的方法)

正品黑64是没有进气唇口的,在测试台上未必有好的推力表现,而装在一些进气道比较好的飞机上,4S推力应该有1公斤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首先要确认电池是否有足够放电能力,能放出60A电流而电压不低于3.7V,没有这个的话无法给出大推力。
...

涵道装在翔龙飞翼上,裸露在空气中,动力不足,没起来
,4s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涵道装在翔龙飞翼上,裸露在空气中,动力不足,没起来
,4s电

黑旋风没有进气唇口,建议用kt板或者其他东西做一个进气唇口上去,推力会大很多,导流锥的影响很小,进气唇口的影响非常大

网友:
涵道裝反了,黃紅線也接反了。

网友:
要保证涵道的进气顺滑  如果是裸装  一定要有唇口 导流锥什么的都是浮云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线接反了

网友:
楼主,你涵道电机在前面还是后面?严重怀疑装反了。我当年也装反过

网友:
上图才知道,要么就是你涵道装的不好

网友:
4S可以到1.1KG。。。。装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