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pm大神

楼主(2014-10-02):
我的250小四轴,装的apm2.8,之前全部调好了,很好飞,今天无聊想试试把pid调下,看看效果,然后随便调了一下,然后忘记断开连接就直接关了地面站,之后通电,对频,因为我的jj动力太足了,20%油门就起飞了,所以我就想试试调节油门通道的舵量试试,调到了70%,解锁,加油门,然后机子就不停地抖抖,根本无法自稳,无奈又调回原来的pid,控也恢复原来的参数,但是,再次试飞也还是一样,不断地抖动,根本无法自稳,之后又调低pid,还是不行,一直抖,之后无奈又重新刷了最新的固件,加速度计,遥控,罗盘,电调,全部重新校准了,上电,还是老样子,今天早上试飞都好好的,非常稳,几乎是垂直起飞,然后就是因为做了以上的步骤就完全无法起飞了,求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连接终端 setup之后erase 复位 重新调整参数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50小架子能装这么多?怎么装的,发个照片吧

网友A:
沙发正解。apm2.8比2.6小很多吗?装上后表面是不是全是分控了啊,上个图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正解。apm2.8比2.6小很多吗?装上后表面是不是全是分控了啊,上个图瞅瞅

谢谢了  我明天试试看行不行  明天上图吧  挺紧凑的

楼主:
多谢上面各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erase之后重新校准就没问题了,非常稳,这是我的小四轴,250轴距,apm2.8,6mgps,看着很紧凑,电机是飓风d2206,这电机真心好用,看着感觉很重,起飞油门20%,然后就有个很蛋疼的问题,切了定高之后要50%油门悬停,然后切回自稳忘记降油门的话就直接变火箭了,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我准备把电池换4000mh左右的,这样估计起飞油门就50%左右了,就舒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上面各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erase之后重新校准就没问题了,非常稳,这是我的小四轴,250轴距,apm2.8 ...

我的也是飓风电机 性价比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飓风电机 性价比很高啊!

是啊,动平衡,效率都很不错,重点是造型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