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远距离数传的问题

楼主(2014-10-02):
目前用apm飞控,3dr数传,感觉距离太近了,好像只有100米左右的样子,电脑就说失去连接了。把飞机拉回来,又报告说连上了。问题如下:

1、如果想增大距离,有什么办法?
2、能够给apm2.6用的数传,除了3dr,是不是就只有xbee?请用过xbee的高人说说感受吧?

楼主:
自己坐沙发吧
木有人吗?

网友A:
100米?不会吧,不用数传用好点的遥控随便都1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米?不会吧,不用数传用好点的遥控随便都1公里

遥控没有问题,D10标称2公里。
但这个3dr数传真的是不行,稍微远点(目测100多米,也可能眼神不行,但最远不会过200吧),地面站就说失联了......
apm和3dr都是雷家的,质量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B:
我的3DR接OTG 平板电脑 实测飞行距离大于500M以上!!
天线随机2-3DB的吧 433M
你的功率是不是没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DR接OTG 平板电脑 实测飞行距离大于500M以上!!
天线随机2-3DB的吧 433M
你的功率是不是没调大?? ...

奥,对对,功率一直没调过,估计是默认的11吧。调成20试试。谢啦!

网友C:
有433可以同时实现遥控增程和数据回传,就是不知道实际应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433可以同时实现遥控增程和数据回传,就是不知道实际应用效果如何

请教下433支持APM2.6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下433支持APM2.6吗?

支持的 我也想入一套试试 连3DR都省了 如果延时小 距离远的话不失为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的 我也想入一套试试 连3DR都省了 如果延时小 距离远的话不失为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刚看了一下T宝,450多,看起来不错,有点心动啊...

网友D:
我的好像1km 没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好像1km 没有压力

3dr? 好强啊

网友:
openlrs可以的,老外有用两个1w模块飞12公里的

网友:
3dr空中30多M,地面100+,,868频率,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功率没改成20

网友E:
改了功率,我感觉大概也就300米,如果地面换成10元钱的车载吸盘天线,大概500米多点。

网友F:
xbee模块速率高得多。250mW,开阔地无压力,飞机飞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xbee模块速率高得多。250mW,开阔地无压力,飞机飞不出去。

价格高了一点,调调3dr试试,估计最后还得换xbe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了功率,我感觉大概也就300米,如果地面换成10元钱的车载吸盘天线,大概500米多点。

出了视距,没有图传,数传再不管用,只能听天由命了。你说的那个天线我在某宝上没找到啊,方便私信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好像1km 没有压力

也是3dr啊?都这么猛......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出了视距,没有图传,数传再不管用,只能听天由命了。你说的那个天线我在某宝上没找到啊,方便私信给个链 ...

搜索“443 吸盘天线”,多呢。

不过这种10块钱的货只能稍微提升一点。如果想通过天线来提升,还可以买更好的433频段的天线。

由于400mhz波段是无线电通信常用频段,淘宝上天线种类巨大。自己研究吧。

网友:
是的3dr的,可能我们这里电磁环境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搜索“443 吸盘天线”,多呢。

不过这种10块钱的货只能稍微提升一点。如果想通过天线来提升,还可以买 ...

多谢!!

楼主:
今天狠心入了个xbee
对自己要狠一点

网友G:
3dr这玩意的距离到底有多少?各个版本都有,最多就是200米,假设这个正确,那么我要上1公里又要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3dr这玩意的距离到底有多少?各个版本都有,最多就是200米,假设这个正确,那么我要上1公里又要怎么实现

...

买个xbee吧,买完了会肉疼啊

网友:
我用19.9元,小弹簧天线的便宜货,都能200米。再调试一下吧,估计没调好。

网友:
3DR数传记载模块天线应该水平放置,而且要和接收机的天线隔开一段距离。否则可能影响接收机。空旷地方500-800M应该是合理距离啊!

网友:
其实3DR数传就是一个透传模块,通信距离主要是受通信速率的影响,波特率好像是57600.
你可以搜索一下相关的无线透传模块,只要能跑到57600应该都没问题。我测试过一款470M的无线模块
50mW城市复杂环境地面都能传到2公里,但是通信速率小于5Kbps...

楼主:
调了功率,没有太大变化。我觉得可能是我所在的飞场电磁干扰比较严重,我们单位的卫星接收天线都经常受干扰。新买的xbee已经安上,还没有试飞。期待能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