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球头断在舵机臂里

楼主(2014-10-02):
求指教如何取出球头断在里面的螺丝,谢谢了

网友:
又是一个中奖的

网友:
这种位置我都不用一体的球头,一直是螺丝+分体球头。你这个加热以后用一个螺丝拧进去看看能不能把断的带出来。

网友:
简单,我弄好以后比原来还结实~

网友:
弄出来干吗?那颗断了的螺丝还想回收吗

网友:
电钻,几秒钟的事

网友:
1电钻, 2金属粘合剂粘到一个螺丝喝着螺丝刀上,等24小时在拧就能下来了,但是螺丝刀刀头要废掉的,3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最直接的换一个新的

网友A:
直接拿打磨机把舵臂切开,螺丝顺利拿出。
切的时候注意不要磨到螺丝不然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拿打磨机把舵臂切开,螺丝顺利拿出。
切的时候注意不要磨到螺丝不然就废了

没事吧? 切舵臂LZ用得着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拿打磨机把舵臂切开,螺丝顺利拿出。
切的时候注意不要磨到螺丝不然就废了

為何放棄治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拿打磨机把舵臂切开,螺丝顺利拿出。
切的时候注意不要磨到螺丝不然就废了

何弃疗?

网友:
如果有电火花穿孔机,10秒钟搞定。

网友:
这样的断法,没有专业一点的工具只能拉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拿打磨机把舵臂切开,螺丝顺利拿出。
切的时候注意不要磨到螺丝不然就废了

君有疾在大脑,不治将恐深

网友:
以上方法都太麻烦也要many你还不如直接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