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焊接大神

楼主(2014-10-02):
手贱把银燕1806
电机
的3根线减短了,可是电机与电调焊接就成了个大问题,电机的漆包线那上不了锡,怎么办,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先上松香再上锡

网友B:
先上松香再上锡,对是对,但是要先把漆包线上的绝缘漆用刀片刮干净,

网友C:
这漆包线确实很难搞,不行就上香蕉头吧

网友D:
电机输出线是多股铜丝绕的,那是电机定子绕组直接引出的漆包线
分开它们然后一根根刮干净漆膜然后绞合,最后上锡即可。

网友E:
漆包线都是直接上锡的,拿烙铁头在松香液和锡中不停的刮漆包线就行的,我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F:
直接把漆包线上面的漆刮干净、然后镀锡、在和线焊接

网友G:
这么难搞不会是铝线吧?

网友H:
看你离我也不远,

网友I:
两股线拧成麻花,然后用防水胶带粘住,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