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机机,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4-10-02):
飞行过程中打左舵急停,飞机会出现严重追尾并持续...调感度没用,目测尾轴也没虚伪,怎么回事

网友:
拆开尾浆夹重新装一次可能会好

网友:
同问追尾,我怀疑是定速问题。或者是震动。

网友:
只是打左追?

楼主:
是的,打右舵完全正常

楼主:
难道是中立点不对?

网友:
1检查传动部分有没打滑  2检查蟹爪铜套够不够顺滑。是不是所有位置都顺滑。3地上检查尾舵机的补偿,还有舵臂转动角度是不是一致(相对于锁尾位置)。4检查尾桨夹是不是夹紧尾桨力度合适。虚位是不是正常。
我想到的只有这些了。

网友:
从机械上找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中立点不对?

要是你用的是VBAR 或K8 左右参数数值差别太大会的。